[STM32F1]
软件不参与,怎么实现信号的上升沿计数,低电平清零

楼主(2016-03-10):
求教,软件不参与,怎么实现信号的上升沿计数,低电平清零,直到达到装载值得时候产生中断

网友A:
用单片机还不用软件?实在是高人啊

楼主:
做低功耗啊,怎么感觉stm32这么简单的功能也实现不了呢

网友B:
你试着使用同一定时器的2个通道,比如TI1 TI2.

把待测信号同时接入两个通道,讲TI1配置为上升沿触发的复位模式,TI2配合为高电平计数的门控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着使用同一定时器的2个通道,比如TI1 TI2.

把待测信号同时接入两个通道,讲TI1配置为上升沿触发的复 ...

你好,能这样配置么?一个定时器就一个从模式控制器啊。stm32的定时器我不是太理解啊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能这样配置么?一个定时器就一个从模式控制器啊。stm32的定时器我不是太理解啊 。 ...

这个没测试。
刚对着手册看了下,有问题,这样配置行不通。sorry.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测试。
刚对着手册看了下,有问题,这样配置行不通。sorry.

你好,可不可以用两个定时器,一个用定时器a触发输出功能(输出高低电平转换),另一个定时器b用复位模式(a输出接b的复位)。当我的信号低电平时定时器a输出,高电平时a停止输出,这样是不是可以呢?

网友C:
“求教,软件不参与,怎么实现信号的上升沿计数,低电平清零,直到达到装载值得时候产生中断”

可能我理解有问题,
上升沿计数,那就必然有低电平,而低电平又复位了,那怎么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教,软件不参与,怎么实现信号的上升沿计数,低电平清零,直到达到装载值得时候产生中断”

可能我理解 ...

就是在一段时间之内出现了低电平那就计数就复位了就达不到我想要的值。(也就是说高电平连续持续了足够的时间,才会触发我想要的中断)

网友D:
感觉楼主的要求跟一个看门狗有点像

楼主:
是不是用那个定时器捕获的滤波器是不是可以?但是还没搞懂手册呢,不会配置啊

网友E:
纯硬件也可以,

楼主:
你好,请问该怎么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