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流噪声

楼主(2016-03-10):
(无正文)

网友A:
电流噪声?
听起来是什么样的?

网友B:
人们发挥着充分想象能力,联想到潺潺流水,不是常把电流喻做水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噪声?
听起来是什么样的?

嗡嗡的声音

网友A:
那么你听到的可能是工频信号对你的电路产生干扰。

网友C:
如果用手摸了就没噪声,大多数情况下是接地没做好.

网友D:
沙沙声还是翁翁,说白了,是低频还是高频,还偶发性炸裂声。翁翁声有可能是工频的谐波,也可能有轻自激,炸裂声,板面不清洁造成,沙沙声就是底噪,可能前级用的不是低噪声器件且放大倍数过大造成。

网友E:
工频干扰,需要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