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USART给STM32下载程序

楼主(2016-03-10):
(无正文)

网友A:
Flash_Loader_Demonstrator_v2.2.0,去官方找找这个软件。当然也有第三方的软件

网友B:
百度搜搜STM32 ISP软件下载就OK了

网友C:
STM32默认用的是串口1吧,串口2是否可以下载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TM32默认用的是串口1吧,串口2是否可以下载呢?

串口2也是可以的

网友E:
没有听说谁拿串口2下载的,都是用默认的1的,只接一个boot脚,芯片没法知道是哪个串口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有听说谁拿串口2下载的,都是用默认的1的,只接一个boot脚,芯片没法知道是哪个串口的 ...

可以的,STM32自带的Bootloader相当耐操, 几乎任何一种通信方式都可以下载, 在AN2606里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G:
System memory used to boot the device in System memory boot mode.
This area is reserved for STMicroelectronics and contains the bootloader which is
used to reprogram the Flash memory through one of the following interfaces:
USART1, USART3, CAN2, USB OTG FS in Device mode (DFU: device firmware
upgrade). The bootloader is programmed by ST when the device is manufactured,
and protected against spurious write/erase operations.
这句话就证明了USART2不可以。

网友H:
楼上说的确实对,用串口3确实是可以的。串口2上不去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楼上说的确实对,用串口3确实是可以的。串口2上不去

我也需要用串口3下载程序,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也需要用串口3下载程序,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这个我做过。boot0=1,boot1=0。你看看手册就知道了,手册上有详细介绍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个我做过。boot0=1,boot1=0。你看看手册就知道了,手册上有详细介绍

在哪个手册上呢,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麻烦您给指点一下

网友H(2016-04-28):
引用 网友I:
这个我做过。boot0=1,boot1=0。你看看手册就知道了,手册上有详细介绍

网上好多人说可以,我确实没成功。以后有时间继续试试。

网友K:
BOOT0=0,BOOT1=0,是正常启动模式
BOOT0=1,BOOT1=0,进入串口下载模式,注意BOOT0置高后要复位,复位后就可以下载了
工具有很多,官方的有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第三方的有一个uISP也有用
注意下载完成 后,BOOT0=0,BOOT1=0再重新启动
几年前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了好久

楼主(2017-04-16):
引用 网友A:
Flash_Loader_Demonstrator_v2.2.0,去官方找找这个软件。当然也有第三方的软件

谢谢你,就是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搜搜STM32 ISP软件下载就OK了

有些第三方的软件,做的也确实是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