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电路/定理] 几点总结,和一点思考....

楼主(2016-03-10):
最近,看到有个关于“模拟电路之一句话”的帖子(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自然想起了那么一句:“模拟无处不在”,其实不然。就算世界是“模拟”(连续)的,那指的也并非全是模拟电路,况且世界还未必是个“模拟”世界呢。

其实,模拟电路就是如下的关系:

    模拟电路=功能+电路+器件(模型)

楼主:
模拟电路中的所谓“模拟”就是用电物理量来模拟现实世界中的一般物理量(未必一定是个电量),并且完成相应的功能

这就引入了功能。功能可以是“黑箱”形式的,譬如输入和输出以及它们间的功能关系。功能也可以是非“黑箱”形式的,譬如NMOS。

如果你认为NMOS管子仅是个可变电阻,那你只是关注了其变阻区,而把非常有用的饱和区给忽略了:

楼主:
类似的还有稳压管:

如果你只看到了其单向导电的一面,那么就把那段近似恒压的特性给遗漏掉了。

楼主:
前面仅是个开胃菜,引子而已。下面该给两个总结了。所谓“总结”,其实是对最近所讨论的几个问题给些结论。

楼主:
一)乘法

乘法,大概是这样的:

如果你是个小学生,那么该理解到这个层次:

到了中学,就该理解这个了:

如果你有幸受过点高等教育,且还没有还给老师的话,那么该明白下面这个:

楼主:
当然,现实并非是理想的,由于技术上的限制会有诸多的现实可行方案来实现相应的功能,这就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具体实现技术。

这里给个实体看看:

要到这个层次,那就是个合格的工程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乘法

乘法,大概是这样的:

我勒个去,我只记得小学的知识了

楼主:
续前....

前面说了“乘法”。代数中仅两变量相乘为二次项,显然二次非一次,故非线性!

非线性可以产生新的频率,而且二次(非线性)可以产生最为简单的新频率。正因为如此,“乘法”(最低阶非线性)被用来作为混频的理想算法。

下面换个话题——加法。

楼主:
二)加法

加法,别再从小学开始了吧。这里直接进级到中学:

引网友的一个图,看一下:

楼主:
加法,显然是个线性运算,相应的系统(或电路)也必然是个线性系统(或电路)。

从上面的波形可见,似乎明显地有个“新频率”存在。在普通物理中,我们也观察过类似的现象,并称其为差拍,相应的频率称为拍频。这个拍频显然与输入的两个频率不同。

楼主:
三)思考题

各位可能注意到此帖我给了50分,这就是为了这一点思考而给的。

1)请解释一下,加法中的“新频率”(拍频)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2)既然明显地看到了这个“频率”的存在,那么如何将它提取出来?请给出相应的方法(可以是多种方法),并加以分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思考题

各位可能注意到此帖我给了50分,这就是为了这一点思考而给的。

1)所谓的新频率不是真实的,只是两种频率信号相加,从波形是“看上去”的一种频率。比如,两个单音音频喇叭,一起放音,一个人听到的是两个单音,耳朵能轻易的分辨两种频率,两个喇叭,但如果把声音信号用拾音器接收用示波器来看,会看到一个“新频率”的拍频。
2)如何提取这个“新频率”呢,用耳朵不行,拿就用眼睛,眼睛忽略原频率,看到的包络就行了,用眼睛看示波器可数出“新频率”的频率。如果没有示波器,且这种新频率较低,接个LED,一闪一闪的,眼睛直接看。从电路上,要得到新频率,用非线性器件,简单比如二极管,类似于最简单的二极管包络检波也可。还有,一定条件下,可以接个电阻,测电阻的发热,P=U^2/R,考虑一定的热惯性的滤波作用,可测得那个较低“新频率”。不过,如果是两个强超声,由于空气传声的非线性,人耳会直接听到这个拍频,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了。哈哈,用了声、光、电、热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法,显然是个线性运算,相应的系统(或电路)也必然是个线性系统(或电路)。

从上面的波形可见,似乎明 ...

这个所谓的新频率在频域上压根不存在,做FFT是看不到的,这有什么怎么回事,只能说是错觉呗,就好像三等分任意角感觉多简单,实际尺规作图搞不定一样,错觉

所谓的检波是一种非线性运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所谓的新频率不是真实的,只是两种频率信号相加,从波形是“看上去”的一种频率。比如,两个单音音频喇 ...

两个扬声器放两个频率非常接近的单音,人耳是不能分辨出音高的。此时拍频频率相当低,人耳可以听到声强的变化(拍频需要低到几Hz)。这个我曾用两支频率稍有差别的音叉实验过。

网友E:
真的呵呵一下

不过就喇叭而言,有真的试过么?这是简单的加法? 左耳听到的声压和右耳听到的一样?

网友F:
百度到的,差拍是叠加,混频是相乘

网友G:
查阅(线性)幅度调制

网友H:
可用电脑媒体播放器,欣赏一下“拍频”(错觉而已)现象,附件包括两个WAV文件

1. Mono1000+1001Hz.wav,1000Hz+1001Hz, 混合幅度比:1:1, 左右声道完全一样
2. Stereo1000-1001Hz.wav, 左声道1000Hz,  右声道1001Hz,  幅度一样,靠立体声喇叭发出的声波在空间中叠加。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三)思考题

各位可能注意到此帖我给了50分,这就是为了这一点思考而给的。

1)时域上两个频率信号相加,在频域上仍然是两个频率相加;这里说的“一个频率”,指的是具备固定的幅度/相位/周期的正弦/余弦波,除此之外不算“一个频率”;根据图上,两个频率相加产生的一个“新频率“的幅度随另一个”新频率“的幅度而变换,给人感觉好像是产生了两个”新频率“,其实这无非是”一个“幅度变化的正弦/余弦波,不符合”一个频率“的要求,所以其频率仍然没变,仍然是两个频率的相加。
2)既然两个频率相加是线性系统,线性系统无法产生新的频率,那就只有靠非线性系统了,不过只知道包络可以用二极管检波提取,再多了就不知道了,理论论证能力有限,还望H大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两个扬声器放两个频率非常接近的单音,人耳是不能分辨出音高的。此时拍频频率相当低,人耳可以听到声强的 ...

这个不太清楚,应该是,我没做过实验,人耳对频率的区分应该没那么高分辨率。声学、听觉的东西比较复杂,但一般而言,或者上面我例子中认为人耳这个传感器是基本线性,而混频、失真等暂时忽略考虑,或者认为次要的, 如果非线性的、失真等为主要的,人耳就没法工作,高保真音响根本没必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可用电脑媒体播放器,欣赏一下“拍频”(错觉而已)现象,附件包括两个WAV文件

1. Mono1000+1001Hz.wav,1 ...

两个听起来不一样, 先电信号叠加,送喇叭发声,能听出声音起伏。而第二个通过传播叠加,基本听不出来声音起伏,怎么解释?1000Hz 和1001Hz人耳应该没这个分辨率。第一个还可以理解,第二个解释不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两个听起来不一样, 先电信号叠加,送喇叭发声,能听出声音起伏。而第二个通过传播叠加,基本听不出来声 ...

有可能你的立体声放音设备没调节好,比如两个喇叭的音量大小等。最佳位置是位于两个立体声喇叭的正前方位置,若贴到左边喇叭则只能听到1000HZ,若贴到右边喇叭则只能听到1001HZ,正中间才能保证两边的声音在反相时正好抵消。由于有频率差,不会形成固定的波峰波谷,头不动就能听到音量变化。这种效果在低频时要明显些,因为高频时,波长太短,两个耳朵间距也有20CM左右了,而且脑袋晃一晃就跨越波峰波谷了。因此用低频更明显些。可听听这个文件:左声道200HZ,右声道200.5HZ。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有可能你的立体声放音设备没调节好,比如两个喇叭的音量大小等。最佳位置是位于两个立体声喇叭的正前方位 ...

我用耳机听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用耳机听的......

让人的左右耳的听觉神经做叠加,难度太高......:lol

网友J:
乖以和频,就可以得出差频,先用PLL提取出和频,(限幅,去掉幅度信息,提取和频,整形成方波和频),同步检波,就可以提取出包络信息了。

网友K:
模拟有量,数学二值。

网友G:
〈波的叠加〉

网友L:
研究的深呀

楼主:
继续相关话题....

前文说到了差拍以及相应的拍频,这可以直接感知。

感知意味着涉及到能量(或功率),那是相关物理量(譬如电压或电流)的平方关系。见下面图示:

注意其中的2XY,那就是干涉。这是频率干涉,在时间上可见,如果同频,则可以有相位干涉,这在空间上可见。

楼主:
叠加干涉,虽然在频谱上未显现其干涉特性(故用线性滤波无法得到相关信息),但可以通过乘法(平方)来得到相应的干涉信息。

楼主:
这里先给两张图,以说明乘法(或平方)在频域中的作用:

图一)乘法

上图表明了乘法在频域中的频率位移作用。注意,对于两个频率而言,都是对称的。

图二)平方

上图所表的就是倍频。

楼主:
回到叠加干涉,给个相关的图:

其中含有两个信号各自的信息,并且还有两个信号的相干信息(图中给出了表示)。

楼主:
而所需要的可能是信号的差频(即前面说的拍频),见下图:

这只要采用合适的滤波即可。

楼主:
那么,“平方”何来?

看下图:

这条曲线是否眼熟?

楼主:
由此,我们得到了另一个“混频”的方案,即将信号线性叠加后再平方

注意,平方在有源器件(包括二极管)中“含量”非常丰富。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我勒个去,我只记得小学的知识了

我也是,好可怕

网友H:
1000Hz + 1001Hz: 频率成分无变化,保持原样

1000Hz x 1001Hz: 频率成分变为: 1000+1001=2001Hz (和频)  1001-1000=1Hz (差频)

网友N:
这个问题可是个高深的知识点啊。

网友O:
你们说的都好晦涩,如果能搞明白,相信对电子技术会有更深的理解。Mark待细看~

网友G:
知道什么叫故作高深故弄虚玄么,就是叫你害怕,叫你胆怯,叫你畏惧,叫你恐高,叫你自卑,叫你曲膝。

网友P:
数字电路属于模拟电路的一个子集。

网友C:
·····················汗

还没完那

网友Q:
温习了一下旧知识,学习了一下新知识,继续奋斗~

网友J:
不明觉厉,后生还需要努力。

网友R(2016-04-11):
今天把我在21的第一次发言给这了,学习了。谢谢!

网友S:
学习模电的时候是最痛苦的时候,大学时候模电六十一分,永远的痛,总想专心再学习一下,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和时间了,或者说没有那么强的动力了

网友T:
引用 楼主:
三)思考题

各位可能注意到此帖我给了50分,这就是为了这一点思考而给的。

1)线性系统是不产生新频率的。
      两个信号cosW1与cosW2,经过加法器就是cosW1+cosW2;当然可以像你一样,换一种数学描述形式。
     就比如 5+1=12/2一样,数学表达式,并不代表实际线性系统,只是一种理解方式;
2)你的输出里边没有产生新的频率,这个用傅里叶变换很容易解释。所以,自然不能滤波或者混频或者Balabala,来找出不存在的新频率。

PS:个人感觉,至于你说的拍频什么的,只是形容的人类对两种频率波,混在一起的一种感受。

网友U:
模拟是越来越难了

网友V:
很好奇 HWM 的 得意门生们都是些什么级别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