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本周争辩总结报告

楼主(2016-03-10):
第一个问题=关于线性,叠加原理

用定义求解问题,相对简单,而要想准确下定义,太难了,不是一般人干的事!
比如叠加原理,大家可以百度,可以翻书,尝试给个无懈可击的叠加原理定义及其证明???

楼主:
谈到乘法器线性问题,大家通过查阅乘法器文献资料,得知其是非线性器件,但是欲想用理论证明,发现无能为力!问题出在哪?

问题在于该器件多了条腿!

多了条腿就会是个严重的问题?对了!多条腿就直接导致你大学学的那些知识用不上!起码不能直接用!

关于线性证明,有大师来个霸王硬上弓,把其次性和可加性生搬硬套过来了,可笑,可笑!

楼主:
来捋捋大学学过的器件=

单端口类有:
单端口电阻>线性电阻,非线性pn结二机管,齐纳二极管,隧道二极管等。
单端口电感>线性电感,非线性乔森结。
单端口电容>线性电容,非线性变容二极管。
单端口**电阻,如库伦电池。

双端口有=
电阻类有晶体管,FET,MOST等。
电感类有:非线性耦合线圈,
电容类有非线性耦合电容。

三端口有:运放,模拟乘法器,连接器,能量传递器。

纵观以上分类,大学里三端口器件机会没学一个,尤其是本科范围。因为运放被视为双口,模拟乘法器只是简单给个表达式Vo=MV1V2,M=0.1,甚至连其它两个理想约束条件i1=i2=0也不提。连接器和能量传递器不百度,大家也陌生。

再看大学模电,信号,自控,差不多9.9成篇幅研究的是SISO系统。

由于这些原因,乘法器的理论研究,大学本科几乎没有涉及。

楼主:
非线性电路特别难学,我们上学时,各个院系的4.50岁老教授组织过周末讲座,相互学习交流。他们也感觉很难,更别说年轻人了。

还有人误以为模电之非线性电路部分,学好就懂非线性了,实际上书上讲的功率放大器,振荡器,变频器,整流滤波等知识,充其量算点皮毛而已。

网友A:
本身难,而且用途太少,就更难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线性电路特别难学,我们上学时,各个院系的4.50岁老教授组织过周末讲座,相互学习交流。他们也感觉很难, ...

第二个问题,聊聊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二个问题,聊聊这个东西:

电位器:

假设有个电压V=Vo×sin 2×pi×f×t控制电位器转柄左右来回旋转,同时信号Vin输入至电位器两边引脚,中间脚为输出V,此时电位器就是个乘法器!

而且根据基本电路理论可知,此时电位器对输入信号而言,就是个线性时变电阻!为何叫线性?太简单了,任一时刻,其V-I特性曲线是穿过原点的一条直线!
倘若对其建模,其R=Ra+Rb×cos 2pi×f×t,则其V-I曲线斜率在Ra-Rb和Ra+Rb之间变化,明显是时变的!

楼主:
线性时变电阻与线性时不变电阻相比,有个明显不同特性,就是它可以产生新频率,这个很好说明,假设有个频率为f1正弦波激励该电阻,简单运算就知道产生2个新频率,和频和差频。

第三,聊聊有人说的希腊语>"线性时变的非线性"

这句话明显是前后矛盾的,一个东西不可能同时是线性和非线性的。
但是,在小信号前提下,可以用线性时变来近似非线性,这个也是容易证明的。

网友B:
k5咋没来捧场呢?这贴子挺说理儿呢。
还有,**到处寻你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的,早些时候我已经在投石问路了!希望来者是客,虽然是又来了的,不要客人一来就挖苦人家,先让人家适 ...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还可以叫上jz,他也是线-非线专家。
我可是不懂他们在说啥

楼主:
引用 楼主:
线性时变电阻与线性时不变电阻相比,有个明显不同特性,就是它可以产生新频率,这个很好说明,假设有个频 ...

对非线性电路有研究,而且学有余力的同志,可以独立(意思是不要百度,不要翻箱倒柜查资料,就用你目前掌握的知识像闭卷考试一样完成)完成这个非线性电路基本问题=

如图,正弦源激励网络N,N中只有线性无源C和二极管,假设二极管vR→∞时,iR→∞,而且假设电容初始电压=0,请问当电路架构满足什么条件时,N的直流稳态解是唯一的?

网友D:
好,真理越辩越明,学习知识就要有这样的态度

网友D:
线性概念在多端口网络上没有明确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身难,而且用途太少,就更难

用途不少,几乎比比皆是。例如RL电路串个二极管,电阻上马上出现混沌。像考毕兹振荡器等常见的东西其实都有,没注意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性概念在多端口网络上没有明确定义

当然有了,看看容许是不是闭合的,只不过一般初级理论书不说。

楼主:
最后一个问题:电路理论中经常用状态变量,状态方程等术语,那么"状态"是什么意思?

注意:百度百科等说的那个是物理学中的东西,我们这里只说电路理论范围内的概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途不少,几乎比比皆是。例如RL电路串个二极管,电阻上马上出现混沌。像考毕兹振荡器等常见的东西其实都 ...

这不是发paper的小木虫

非线性电路在实际研发中使用地极为有限吧,据我所知也就是振荡器,对数放大这一类数学关系极为简单且有限的?

人们拼了老命要提高线性度,1989年HP发布神级万用表3458A的paper中就对他0.1ppm的线性度大书特书了一番

还混沌呢,敢问您是 IEEE fellow?坛子里有做真随机数发生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您是懂了装不懂,否则怎样能对H大师给出,两个信号串联的概念,暗喻他先把哪个先搞懂!
至于jz老早就不提 ...

我最近事多,没有精力跟进我关注内容以外的讨论,因此常处于潜水状态,望谅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是懂了装不懂,否则怎样能对H大师给出,两个信号串联的概念,暗喻他先把哪个先搞懂!
至于jz老早就不提 ...

世界太大了,知识太多了,事物太繁了,一个人只占其中那么一点点儿。
老抽VS老9,毕竟学历都在那儿,说得又几乎都没有错儿。如果不是聚焦问题点,很难有个结论。它就像一个知识大杂烩,始终以有限脑容量作无限纷论。
和差化积,俩电压串连,这个远不需暗喻,只是提醒自己如何从电路层面感性理解。
倒是关于“线性”,争论了半世也没见个聚焦论点和精辟结论。

网友B:
jz与之不同,最擅长“研究”具体电路(至于“必要性”另论,方法路线形式木错),最重要的是善于“成果”化(尽管它的科学性是伪装的,却有胆量给出明确结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jz与之不同,最擅长“研究”具体电路(至于“必要性”另论,方法路线形式木错),最重要的是善于“成果”化 ...

你很有胆量给别人定性、下结论。
你认为我的科学性是伪装的,那你就把“伪装”知识点指出来,咱们辩一辩。我怀疑你是否能指出来。
如果你能辩倒我,我就承认我说的是伪科学。如果辩不倒,说明你**的是伪科学。怎么样?

网友B:
k5,扣除地域人文因素,感觉过分赤裸恭维有点儿令人不舒呢。

楼主:
小学二年级作业上的寓言一则:

话说当年乌鸦用几个石子就喝到瓶子里的水,人们都夸它聪明!
有一天,乌鸦又口渴了,找了半天,找到一口深水井,于是乌鸦还用老办法,去叼石子往井里填,可是忙了半天没有任何效果,还是喝不到水!
老办法没有用了!!!

这则寓言故事,说明了什么问题?

就跟判断乘法器线性一样,有人非常机敏用y=x^2这个反例,轻松地证明了大红字:非线性。

老办法没有用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礼貌还是必须的,尤其在这纷扰的网络世界。要把它看成是恭维或鼓励全凭对方的感受,哪我也没办法。而对待 ...
以前曾说过,几年前上网就是为了寻找高频振荡方面的讯息,结果到目前为止,也就是jz一人拥有,可以说只有他有此独门功夫,这又经历了几年,相信jz也不断要检验其理论,

你的观察是可靠的,我写的振荡器线性动态分析内容基本上没有参考可用。“只有我有现在的结果”是有原因的。
一是,知道S'参数的人不多,应用过的就更少了。可能因为应用的少,原书第二版就删除了S'内容。
二是,我自从看到了S',就找机会开发应用,因此对S'的功能有深入的理解,最终用于振荡器的分析。
三是,我有开发应用、优化软件的经历,对软件的底层技术有一定的了解,可以充分利用商业软件的功能;有动态分析的经历。
将这些经历的技术组合+以事实为依据+基本电路原理=现有分析结果。
所以,我的底气十足,直接以仿真动态分析(不是在少数公式上转)。经过许多设计验证,证明新判据和仿真方法都是可靠的。
仍在不断完善和开发中。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后一个问题:电路理论中经常用状态变量,状态方程等术语,那么"状态"是什么意思?

注意:百度百科等说的那 ...

再来看个具体点的电路图:

楼主:
当v1幅度足够小时,此时v1,v2两个通道都是线性通道,此时是线性乘法器状态;
当v1幅度足够大,上面管子工作于开关状态,此时是混频器状态,明显v1是非线性通道。

楼主:
引用 楼主:
当v1幅度足够小时,此时v1,v2两个通道都是线性通道,此时是线性乘法器状态;
当v1幅度足够大,上面管子工作 ...

论坛上我只看过两个人是做模拟IC的,而模拟乘法器是很专业的IC领域知识,既然有人对乘法感兴趣,那就发点学校一般都会教的IC设计知识:

乘法器是什么?如何实现?看下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论坛上我只看过两个人是做模拟IC的,而模拟乘法器是很专业的IC领域知识,既然有人对乘法感兴趣,那就发点 ...

常见的跨导模乘法器结构演变如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常见的跨导模乘法器结构演变如下:

乘法器两大基本架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线性概念在多端口网络上没有明确定义

线性,在多端口网络中可有明确定义?
这个可以有:依次分别令“多余”端口的作用为零。

网友B:
线性概念,线性元件——线性电路——线性网络——线性系统,线性意义。
提到线性,它不是一个“单极体”,时时刻刻要留意:线性总是相对不线性而存在。

楼主:
顺道把上个争论--正弦波激励RLC的帖子--也给总结

关键是,类似于拍的那个波形是怎么来的?
其实,来因我在两年前就发帖说明了,当时只有0095一人关注,所以没说多少。

说到类似于拍的波形,许多人是条件反射般地把教科书上差拍原理照搬过来了,照搬这个东西就得找两个不同波长波形相加,找啊找啊找,找到一个好朋友,那就是输入波和LC谐振波。

最近说到乘法器,又有人提到波形相加产生新频率的事,看来这个"拍"太深入人心了,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