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WD接口至少要用几根线?

楼主(2016-03-10):
咨询一下。在开发这个的时候至少用多少根线连接这个接口啊?哪几个接口是必须的?

楼主:
我用ST-LINK的这三个接口跟GD32的SWD接口这三根接口对接,发现不行。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这三个接口对接后,还需要把VCC和GND对接吗?

网友A:
没有GND就没有回路了。
VCC是供电给你的板子用的。

网友B:
最少三线,CLK, SWIO,GND.

网友C:
三线,CLK, SWIO,GND.为了好调试可以留一根VCC,这样Jlink直接可以给STM32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线,CLK, SWIO,GND.为了好调试可以留一根VCC,这样Jlink直接可以给STM32供电。

昨天晚上试了,不行,今晚回去,再加两根线,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试了,不行,今晚回去,再加两根线,试试看。

对应的PA13,PA14,如果用3条线,Jlink需要打开壳子跳一下线,不然它检测不到VCC是不工作的。

网友D:
三个就够了,swio、swclk、gnd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个就够了,swio、swclk、gnd

非常感谢,我试试。不行我加上复位和VCC两根。

网友E:
我一般都用VCC SWIO SWCLK GND四根接的

网友F:
最好把5条线都留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把5条线都留出来

嗯,我想也是这样,不过可能这个是真不支持吧,竟然5根都用了,还是这样没法识别。估计是ST-LINK没法支持GD32,需要用J-LINK

网友G:
一般都是CLK, SWIO,GND三线

网友H:
三根线就可以了,sclk,swio,gnd,我先走就是这么用的,用的是st-link

网友I:
并不是所有的gd32都可以用ST-LINK的,据说为了保护吧。还有就是根据大家说的,应该5根最好。

网友J:
一般需要三根,但是有的要求是需要nrst

网友K:
STLINK支持的:STM32        STM32F100xx, STM32F101xx, STM32F102xx, STM32F103xx, STM32F105xx, STM32F107xx, STM32F2xxx, STM32F4xxx,

STM32L15xx6, STM32L15xx8,STM32L15xxB, STM32L151xC, STM32L151xD, STM32L152xC, STM32L152xD, STM32L162xD,

STM32TS60,

STM32W108C8, STM32W108xB, STM32W108xC, STM32W108xZ
STM8        STM8AF51x, STM8AF52x, STM8AF61x, STM8AF62x,STM8AH51x, STM8AH61x,

STM8S003K3, STM8S003F3, STM8S005C6, STM8S005K6, STM8S007C8, STM8S103xx, STM8S105xx, STM8S207xx, STM8S208xx, STM8S903F3, STM8S903K3,

STM8L101xx, STM8L15x, STM8L16x,

STM8TL52x4, STM8TL53x4

网友L:
SWIO SWCLK GND
GD32F103妥妥的

网友M:
三根
在N个项目上用,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L:
SWIO SWCLK GND
GD32F103妥妥的

新出的190试了一下,不能用。

网友N:
三线,CLK, SWIO,GND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三线,CLK, SWIO,GND

谢谢,试过了,不支持我的GD32F190,可能就这样吧。

网友O:
CLK, SWIO,GND
三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CLK, SWIO,GND
三根就可以了;

我在190上试过的,ST-LINK,在这个GD32无法使用,哎,好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