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 焊盘设计错误案例(1). 极具代表性!

楼主(2016-03-10):
本文默认读者有一定的设计和制造经验.
这类错误类型非常有代表性.  务必注意!   如果连数据手册都找不来, 起码也要遵守IPC-7351
先看一款晶振的焊盘设计图片:

解释错在那里:

如上图描述.  如果您留意观察,就会发现每个晶振的引脚变形都不同.  共面性差别很大.

有了上面的解释. 问题将来了. 实物图片上面的焊盘会出现什么情况?  是不是焊接面减少了?

炉子后可能(100%)出现的情况:

注意红色部分:  这里可是悬空状态哦!   根本就没焊接. 连虚焊都不是. 更可无的情况是,偶尔还能搭上. 能测试通过.

正确的设计:

下图是来自台湾晶技股份的一份官方指导:

http://www.txccorp.com/download/products/quartz_crystals/2015TXC_9C_32.pdf

同样的类型器件:
       贴片电解电容, 部分型号的继电器.

更加优秀的焊盘设计:
http://industrial.panasonic.cn/cdbs/www-data/pdf/RDE0000/DME0000COL32.pdf

感谢 bdasmt.com 提供实践支持.
焊盘设计错误系列连载正在进行.  敬请关注

楼主:
修正超连接错误。

网友A(2017-01-19):
更加优秀的焊盘设计:

http://industrial.panasonic.cn/cdbs/www-data/pdf/RDE0000/DME0000COL32.pdf

这份文档无法下载

网友B:
焊盘要比实际封装宽长一点避免虚焊,宽一点避免管脚偏移,长一点融锡会从管脚下来顺延出来而不是管脚下连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