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GND覆铜结果成这样的效果,为毛?

楼主:
大神,
  今天用AD15对GND覆铜,一看似乎有点傻眼了,里面的过孔(GND)的似乎没有连上GND,一直没遇到这个情况了,为毛?

网友A(2016-03-10):
只有你自己最清楚:lol

网友B:
似乎是显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是显示的问题?

用3D显示也一样。。。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是显示的问题?

搞了一阵不行就没用十字架了

网友C:
可能是设置问题

网友D:
protel的**版的都有问题,我试过敷铜之后,放大看和缩小看会不同的。

网友E:
设置问题

网友F:
自己没设置对

网友G:
你可以买个4K显示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可能是pad不是via。

多谢,
确实是PAD,快捷键PP。但以前也是能连上的。。。。郁闷

网友I:
楼主在设置参数的时候不要老是按照自己的一厢情愿啊!要按标准来。

网友J:
习惯成自然

网友K:
找出问题了吗?是不是间距太小啊?楼主

楼主(点评):
还没找出问题了

网友L:
敷铜线之WIDTH设置过大吧

网友M:
PCB上传吧,设置不当

网友M:
线宽规则设为0.254mm

楼主:
引用 网友M:
线宽规则设为0.254mm

多谢,
  确实是这个问题。

网友N:
应该是你的设置有问题吧,你有设置成覆铜与地直接连接吗

楼主(点评):
设置的线粗了,设置成10MIL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