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摄像头接口的速度问题计算

楼主(2016-03-10):
大神,
刚布完一块板子,算了一下摄像头的数据IO口通信速度。用的DCMI接口,8位数据线。摄像头用的NT99141,有效显示点数为640X480,每个点若为16种颜色(则占四个BYTE),每秒30帧数据,则算下来为
640X480X4X30/8=4.6M  即每个IO口每秒变化4.6M次。这个速度貌似不高?
同样把这个速度刷到TFT屏里,TFT用的还是16位总线,貌似也压力不大?为何公司用M3的速度还觉得慢了,要用M4来刷呢?
十分感谢!

网友A:
理论上不慢,但是还要做其他的事情呢,所以考虑到冗余的话,肯定是越大越好了。

网友B:
你这样算就是把CPU的时间都用在采集摄像头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