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采集的数据在网页上显示

楼主(2016-03-10):
(无正文)

网友A:
ZigBee的组网和web网完全不是一码事。
你是怎么把zigbee的数据传到web网上的?
用的6lowpan?还是通过其他gprs或者wifi模块转到web网的?

网友A:
哦,也可能你是通过CC2540 USB Dongle 在电脑上显示的

网友B:
已经可以在电脑上显示了,就从电脑上传到服务器最省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可以在电脑上显示了,就从电脑上传到服务器最省事了。

这个也要看是怎么显示的吧。有些软件显示的数据,弄出来传到服务器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要看是怎么显示的吧。有些软件显示的数据,弄出来传到服务器还是比较麻烦的 ...

嗯,是这样的。还得看电脑软件接收和保存数据的方式。
数据展示层往下到接收驱动,从上往下扒拉,那层容易就从那层下手:lo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是这样的。还得看电脑软件接收和保存数据的方式。
数据展示层往下到接收驱动,从上往下扒拉,那层容 ...

做物联网一般的方式是用一个可以联web网的模块,直接连接到服务器。而不是通过电脑中转

网友B:
嗯,一般是Zigbee的主控器,加WIFI,以太网,或者GSM模块解决这个问题的。

楼主:
你们说的都好专业啊,我目前是这么想的。把2430的数据传到tq2440的嵌入式开发板子上,然后在这个 板子上搭建boa,再通过电脑的局域网访问数据。问题在于怎么吧2430的数据(usb口)保存在嵌入式板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们说的都好专业啊,我目前是这么想的。把2430的数据传到tq2440的嵌入式开发板子上,然后在这个 板子上搭 ...

这个容易啊,2430可以通过spi、uart或者iic等方式传递给24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容易啊,2430可以通过spi、uart或者iic等方式传递给2440

是的,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是通过串口转usb,连接到开发板的usb口,在开发板内怎么把接受到的数据保存下来,供boa服务器调用?式写个什么软件还是什么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容易啊,2430可以通过spi、uart或者iic等方式传递给2440

通过串口传给2440,那么该怎么接受这些数据以备服务器调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串口传给2440,那么该怎么接受这些数据以备服务器调用呢?

编写一个软件或者脚本,把数据存储到2440就可以
如果网页用到数据库,就把数据存到数据库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写一个软件或者脚本,把数据存储到2440就可以
如果网页用到数据库,就把数据存到数据库里 ...

恩恩,好的,谢谢你一直回答我的问题,在各个板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写一个软件或者脚本,把数据存储到2440就可以
如果网页用到数据库,就把数据存到数据库里 ...

这其中是不是要先知道ZigBee中2440发过来的数据的顺序,大小,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其中是不是要先知道ZigBee中2440发过来的数据的顺序,大小,等等,?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