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有关高频变压器在电路中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6-03-10):
最近在弄开关电源,涉及到高频变压器的电路连接问题,如果初级线圈的绕组和次级线圈的其中一个绕组输入输出接反可以吗?注意:不是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接反,是它们绕组输入输出接反。以下是电路图,电路是便于理解随便画的。在变压器方面是小白,所以希望懂的大神们多多指教

网友A:
反接就是反绕的意思是吗?只要同名端没错,你想怎么绕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接就是反绕的意思是吗?只要同名端没错,你想怎么绕都是可以的

不是的,是说电路接入方向,本来接同名端的电路接到异名端,你看下我上传的 图比较下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网友A:
明白你的意思,这个绕组接到了异名端,其它绕组也要接异名端,才能保证同名端没错,这样就没问题,这个绕组接到异名端,另一个绕组还是按原来的接法,肯定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