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一块闲置的数据采集卡,可以用来干嘛呢

楼主(2016-03-10):
(无正文)

网友A:
数据采集(DAQ),是指从传感器和其它待测设备等模拟和数字被测单元中自动采非电量或者电量信号,送到上位机中进行分析,处理。可以做简单的数据采集,比如测量电压或者电流等

网友B:
我记得有些摄像头必须要加数据采集卡的,可以用来驱动多路监控,不过需要上位机的配合。

网友C:
采样率是多少,分辨率是多少呢?低端的话没什么意思的

网友D:
不知道你这个采集卡以前是用来干什么的,找到说明书,才能知道方向,不然都是空想

网友E:
一般电压是肯定可以采集到的,你可以接个传感器试试。不过你有这个采集卡的上位机么?或者这个采集卡输出的是什么信号呢?

网友F:
数据采集器有模拟输入,数字输入,带AD功能,可以理解为一款性能强大的单片机,什么都可以做的。

网友G:
楼上说的对,不知道型号和功能,什么都白搭

网友H:
DIY 一个小的测量工具,或者用这个做个监视器,配个摄像头就好了。

楼主(2016-05-09):
引用 网友H:
DIY 一个小的测量工具,或者用这个做个监视器,配个摄像头就好了。

是个好主意,不过这个采集卡是很早的了,估计够呛。

楼主(2017-04-16):
引用 网友H:
DIY 一个小的测量工具,或者用这个做个监视器,配个摄像头就好了。

现在还在手里报废呢,忙的什么也没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