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AR6003wifi问题

楼主(2016-03-10):
wifi, AN, ic, AD, ce
sphrase
ctrl_interface=/var/run/wpa_supplicant
#ctrl_interface_group=0
#update_config=1

network={
        ssid="cdataoffice"
        psk="ttxs9999"
        priority=1
}~
上面是路由器的ID和密码
wlan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A0:0B:BA:C1:FB:C0
          UP BROADCAST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8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0 (0.0 B)  TX bytes:66 (66.0 B)
wifi驱动是没问题的能搜索到周边的热点

root@imx6qdlsolo:~# wpa_supplicant -B -c /etc/wpa_supplicant.conf
-iwlan0
Successfully initialized wpa_supplicant
rfkill: Cannot open RFKILL controIPv6: ADDRCONF(NETDEV_UP): wlan0: link is not ready
l device
root@imx6qdlsolo:~# IPv6: ADDRCONF(NETDEV_CHANGE): wlan0: link becomes ready
但是就是连接不上热点
我用的IMX6Q里面的AR6003驱动 看起是驱动起了怎么连接不上热点呢?

网友A:
wpa_supplicant这个工具的问题吧,我知道如果用rtl的wifi,你就得用他们提供的wpa_supplicant这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