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烧录器是否有使用commandLine 方式写入

楼主(2016-03-10):
如果想得到TI烧写器软件是有如何烧写IC,怎么做,是否有使用Command Line 方式,就象AVR,PM3一样

网友A:
可以使用命令行的,楼主可以看看BSL_Scripter工具

网友B:
是什么烧录器?

网友B:
现在的开发板自带的烧写器

网友:
没有用过commanline

网友:
不是直接下载就可以吗

网友C:
必须命令输出指令吗?

网友C:
它是通过指令配置来实现一些功能的。

网友D:
没用过commandline下载

网友D:
都是直接一键下载完成的

网友E:
这个方式的不太清楚的,还第一次听说的。

网友F:
TI的单片机的好像没有用过这种方式写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