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摸一下机壳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2016-03-10):
我公司做的一个便携式手持的万用表大小的设备,发现一个EMC的问题,对传感器传过来的数据经过比较器后用单片机进行计数,发现有的时候本来正常情况下是1个计数每分钟,但是却出现了几千个计数,用示波器测试发现整个计数的模拟电路上面有一些类似噪音的纹波导致多余的计数。我板子上的地和机壳他内部是连接在一起的,连接后还是不行,然后,
我用手摸我仪器内部壳体(塑料。内部喷了导电漆的),计数正常了,示波器显示信号也干净了。可以判断一定是手相当于大地把静电之类的倒走了,不知道有老师遇见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A:
你的机壳和电源地之间加一个高压瓷片电容试试

网友B(2016-04-20):
是你的机壳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