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串并联

楼主(2016-03-10):
如图1,是看别人电路的电路,图中DS代表电流较大的负载,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用两个三极管?!还有图2电路是不是可以起到扩流作用?!

网友A:
1图不对吧.
2图为扩流,而且最好加两个小电阻

网友B:
第一个电路看上去没什么意义啊

网友C:
第一个电路简直是乱来 ,第二个加二个射极电阻来降低二个BJT的离散性带来的功耗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电路简直是乱来 ,第二个加二个射极电阻来降低二个BJT的离散性带来的功耗差异。 ...

像这个图,关于Ib和Ic我有个疑问,控制端单片机控制,输出高电平(5V)时,三极管导通,假设BE压降0.7V,DS上压降3.3V,那么加上一个800Ω的限流电阻,使得流过DS的电流为10mA;可是从B极来看,假设我选的R2为1K,那么Ib约为(5-0.7)/1000=4.3mA,如果三极管放大系数为30,那么Ic不是就129mA了吗?这个时候该怎么考虑Ic的值,那种估算是正确的

网友D:
钱多,任性。

网友E:
“如果三极管放大系数为30,那么Ic不是就129mA了吗?这个时候该怎么考虑Ic的值,那种估算是正确的”?
这种困惑确实存在,因为它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饱和】!
去学吧

网友F:
第一图有问题,应该每一个基极都各自串一个电阻,而不是共同享用一个电阻;
第二图,作为开关控制使用没有问题,要是作为可调节负载电流的应用,要像前面楼层说的,在E极串电阻均衡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像这个图,关于Ib和Ic我有个疑问,控制端单片机控制,输出高电平(5V)时,三极管导通,假设BE压降0.7V, ...

包和了,IB对IC的控制不起作用了,相当于CE短路或VCE 0.3~0.4V算。

网友G:
图1的Q1有点意思,处于微导通状态……

网友F:
类似图1那样的电路,本人有这么用过,负载是个故障时可以开路,但不能短路的应用;
就是万一电路出故障,这个三极管开关电路只可以开路,不能短路;
为了增加可靠性,防止三极管击穿短路,所以用2个三极管串联起来,减少短路的可能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类似图1那样的电路,本人有这么用过,负载是个故障时可以开路,但不能短路的应用;
就是万一电路出故障,这 ...

有点难理解.

开关的的作用是能开能关,怎么能要求只能关不能开呢.什么时候能开,什么时候不能开,是控制逻辑的事.

防止击穿,一个功率更大,耐压更高的三极管应该比2个三极管更可靠吧.

是串联三极管提高开关通断电压的电路,但是实际是很少见的.
因为每个三极管基极驱动要隔离,每个CE之间要有防过压的零件(类似均压的作用),不能简单的按楼主图1的方式连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有点难理解.

开关的的作用是能开能关,怎么能要求只能关不能开呢.什么时候能开,什么时候不能开,是控制逻辑 ...

可以这么理解,在三极管的参数相同的情况下,2个三极管串联比起只有1个三极管的短路几率,是不是会更小;
不光是高压击穿,还有引脚之间距离不远所可能导致的机械短路,装配、振动等引起的短路。

网友I:
引用 楼主:
像这个图,关于Ib和Ic我有个疑问,控制端单片机控制,输出高电平(5V)时,三极管导通,假设BE压降0.7V, ...

当基极控制电流太大时,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此时放大系数达不到30,会下降,至于降到多少,用Ic的饱和值除以Ib就可知道了

网友J:
轨至轨反相器:

网友K:
2个三极管串联 的另外一个好处. 坑干扰比较好.
基极需要输入更高的电压才能彻底使2个管子同时通.     任何一个小干扰信号都不可能是两个管子同时导通.

工业控制板中.继电器线路有见过类似应用

网友L:
第一个电路应该是有问题的,按道理永远也打不开,这个和16楼的图是有区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这个图,关于Ib和Ic我有个疑问,控制端单片机控制,输出高电平(5V)时,三极管导通,假设BE压降0.7V, ...

开关状态,前面一种对的

网友L:
仿真了一下,第一种是可以打开,但驱动条件要比16楼的高,我认为应该像16楼的接法才合适,多一个电阻,原理很清楚,而楼主的第一种接法对不同的管子结果就两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仿真了一下,第一种是可以打开,但驱动条件要比16楼的高,我认为应该像16楼的接法才合适,多一个电阻,原理 ...

请问你用的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L:
PROTEL99就可以。

网友M:
都不知道楼上的在回答什么,明显不是回答题主的问题的嘛!!,题主我了解你的疑惑,你矛盾的是两个推导都有理由,到底哪一个对?直接了当的说吧,放大倍数的那个要服从于电源可以提供的最高电流,也就是当电源提供的电流最大后,无论基级电流变得多高,集电极电流始终是那个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