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412的RST脚还有特殊的用途吗?

楼主(2016-03-10):
看到有一例子,用的是MSP430G2412单片机,其中 RST 接到主供电电池上,当电池用到快没有电时,就会闪灯提示。它没有用到2412中的比较器,不知道是不是用了RST脚的不知道的功能!   有没有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A:
此引脚为芯片的复位引荐。如果你用了此引脚,那上电复位信号从哪里来,芯片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奇葩的用法,没见过这样的:L

网友C:
该引脚需要在硬件设计时接复位电路的。

网友D:
没见过这样的设计方法

网友D:
rst不就是复位引脚吗

网友E:
这个一般都没有的,不除非单片机自身有第二管脚设置的设计的

网友F:
这时候,RST引脚不是用于复位功能,而是不可屏蔽的中断功能NMI。

网友F:
配置开启IFG1的WDTNMI,电量低会引起NMI中断。

网友C:
电池快没电的时候指示灯闪的话是由于电源问题引起的啦。

网友G:
一般的单片机中该IO口是不做其他用的

网友H:
这个需要处理好RST管脚的问题的。

网友I:
单片机的RST管脚的一般都不会有第二功能的

网友J:
复位引脚,好像没有别的用途了

网友C:
该管脚的一般都不会设计成其他功能的。

网友K:
没想到过RST的其他用途

网友K:
使用电池管理看看

网友D:
楼主怎么实现这个功能的?

网友L(2016-04-12):
这个比较重要的,复位信号的一直是需要的。

网友M:
不就是复位的作用吗

网友M:
楼主用rst做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