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AD09老是跳出这个错误提示,怎么解决?

楼主(2016-03-10):
切换的时候老是会跳出这个提示

网友A:
我的也是这问题

网友B:
因为你装的不是正版的吧,而且AD本来问题就多

网友C:
盗版软件,指不定用到哪里会出问题,所以,画图的时候尽量把自动备份功能打开,以防软件假死,前功尽弃。

网友D:
我公司用的是正版,在线验证的注册码的,网络不稳定,断开,会突然报错,优势深圳保存菜单变灰无效,无法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