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PWM问题

楼主(2016-03-10):
在用PWM时,如果关闭PWM时,这时PWM口的状态是高还是低!

网友A:
用什么方式关闭? 如果停止定时器, 那么就停在当前的电平.
如果关闭 CCER 里是允许位, 则停在极性选择里的无效电平

网友B:
像二楼所言,看你什么状态停止定时器。

要电平确定的话,可以通过设置CCR=0或ARR,结合PWM模式确定电平。

当然直接修改CCER配合相应寄存器也可以确定电平。

网友C:
停止定时器,就停在当前的电平

网友D:
我一般用两种方法处理:
(1) 控制PWM占空比

(2)关定时器,PWM,然后IO操作其引脚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