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增强型STC和AVR同性能的比较

楼主(2016-03-10):
最近看到宏晶(STC)官网上又出了好几款增强型的12系列,15系列性能上说的很牛X,不知道各位用过的怎么样?稳定性和速度真的有说的那么快么?AVR最近在一台工频机上使用老是收到电磁干扰,头疼。

网友A:
STC应该比不了AVR吧

网友B:
stc15w 抗干扰超强,就是性价比不好,内核也太老了

网友C:
STC15W系列最高频率每秒运行2800万次指令,比任何一款AVR都要强多了!可以做的四轴飞机在空中钉钉子

网友D:
stc的数据手册看不下去了,吹牛b太跨长啦

网友E:
STC 是吹过头,内部复位用到不敢用,内部EEPORM用到不敢用

网友F:
STC应该差远了,具体没比较过,看STC的手册就反感,那像是做技术公司的风格

网友G:
最近~~~被STC坑了一回~~    样机用12C5A 系列写的,  进一步收缩体积和作简化功能,移植到 15W408AS 结果。。。。运行得一塌糊涂  。。。。重新写过。。。。

网友H:
有ARM还用STC做什么啊?

网友I:
8位MCU用STM8吧,AVR已成昨日黄花......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最近~~~被STC坑了一回~~    样机用12C5A 系列写的,  进一步收缩体积和作简化功能,移植到 15W408AS 结果。 ...

同感,兼容性太差,寄存器地址完全不同

网友K:
STC是ST的吗?

网友L:
STC是全世界51第一,ST算什么!

网友M:
引用 网友L:
STC是全世界51第一,ST算什么!

看到这句话不禁作呕......

网友N:
珍爱生命,远离STC!下载就搞的头大,ISP不稳定的很!

网友O:
STC(宏晶)是国产51兼容单片机的厂商,st(意法半导体)是法国的一家半导体厂商。

网友P:
stc又出了个新的STC8F,性能提升不少。

网友Q:
引用 网友G:
最近~~~被STC坑了一回~~    样机用12C5A 系列写的,  进一步收缩体积和作简化功能,移植到 15W408AS 结果。 ...

2个不同系列,要根据手册不同的资源做相应的修改,同时管脚也不同的。 :)
使用C语言修改应该不难。

网友G:
引用 网友Q:
2个不同系列,要根据手册不同的资源做相应的修改,同时管脚也不同的。 :)
使用C语言修改应该不难。  ...

这次被坑大了, 原来使用 12C5A60S2  编写程序和调试功能正常后,简化部分功能缩体积:分别更换了 15W408AS (8K) DIP20 , (408失败后赛格临时采购的2片)15F204EA (4K)DIP24

这2个坑爹,1:    P5.4脚     不停的自己触发,( )
                  2:  执行串口发送就死机了

最后。。。。把串口发送的代码删除(12C下正常), P5.4 IO 换到P3.4去  样板上~~~只好割PCB飞线。。。

生成的 Hex 没有大于限制,

网友G:
这次真的太莫名其妙了~~~~

   P5.4既然自己不停的触发,

  而我自己写一个简单的按键触发检测,着是正常的,  时间有限,果断换个IO ,先交付了,有时间在看看能是哪出错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C:
STC15W系列最高频率每秒运行2800万次指令,比任何一款AVR都要强多了!可以做的四轴飞机在空中钉钉子 ...

两种单片机的指令集不一样所以不能单单比每秒运行多少条指令。有一些方面的运算AVR用一条指令,51得用两三条指令才能实现。例如AVR有间接寻址后地址自动加一或减一的指令。还有几条指令的操作数是字,这相当于16位单片机(当然就是那么几条而已,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