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Link/V2 SWD怎么用

楼主(2016-03-10):
看到ST-Link/V2的介绍里JTAG插座的介绍连接方式中,有SWDIO和SWCLK的定义。
但是我把SWDIO、SWCLK和地连接到目标版的口上时,找不到目标。
而我用另外一个JLink连接这三根线是可以的。
哪位大神用过,请指导一下。
谢先

楼主:
研究了一下,发现ST-Link/V2需要把板载电源连接到仿真器上。盗版的J-Link不用。

网友A:
你的地连上了吗,如果板子上有3.3V是不需要连电源的

网友B:
我的SWDIO和SWCLK这两根线需要接上10k的上拉电阻JLINK才能用,不知道楼主接没接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SWDIO和SWCLK这两根线需要接上10k的上拉电阻JLINK才能用,不知道楼主接没接上拉电阻? ...

谢谢各位,从资料上看,应该是仿真器需要从板子上取电。

ST-Link/V2 SWD

ST-Link/V2 SW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