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5.00元(功能说明)
【最强创客】+专治强迫症

楼主(2016-03-10):
非常好的活动,而且有幸赶上了,不巧的是最近忙,现在出差还没回去,不过喇叭花了大心思策划的活动一定要支持!废话不多说,下面说下强迫症怎么治:
听说有人出门之后或躺床上后总纠结门有没有关好,要说这下床看一眼也不费劲儿,费劲的是爬上床后又会纠结我刚刚到底有没有看清楚啊……这真是强迫症犯了……得治啊!
具体方案:
硬件平台:Gokit+传感器(也可能会用到arduino/stm32)
思路:首先是检测门开闭状态的传感器,这里准备使用3路并行检测,根据检测结果进行投票得到门是否关闭良好,处理结果可以使用Gokit同步到云端,手机通过APP实时查看门的状态。
传感器:
1)电流检测:门锁一般都是金属的,如果可靠关闭后应该可以从一端接触到另一端,也就是说导电的,所以这是一个“电流检测”方法

2)红外检测:利用红外反射原理,通过红外对管检测安装在门上的挡块,挡块遮挡则门关闭良好,否则不良。

3)电磁检测:原理类似于红外,即在门上指定位置安装小磁铁,门框对应位置则安装磁检测传感器,通过传感器检测结果判断门的开闭状态。

以上3种方法中,第1种方法最可靠,但是设计和安装难度略大,第2种最容易因物体遮挡等原因造成误判,所以在后面算法中会给这3组传感器分配权重,加权值作为判断依据。

有“强迫症”的小伙伴一起来吧,不要放弃治疗啊!

网友A:
感谢对喇叭工作的支持啦    看到标题我的脑海竟然闪过了:专治各种不服

网友B:
反而多了一种强迫症,总想去看看传感器有没有失灵,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对喇叭工作的支持啦    看到标题我的脑海竟然闪过了:专治各种不服 ...

我开始是要写专治各种不服的……后来一想有点跑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而多了一种强迫症,总想去看看传感器有没有失灵,怎么办

这个好办,APP这端不仅能显示,还能驱动的,可以选择开关某个感应,这样就算半夜醒来想知道传感器失灵没有也是可以的,而且三组传感器并行工作,不至于全部失灵把……

网友C:
LZ书法不错,而且有美术功底。

网友D:
完了,我每次睡觉前 都会检测门有没有反锁 这可不好检测了。。。

网友E:
直接一个磁铁一个干簧管就可以了吧,没必要要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了,我每次睡觉前 都会检测门有没有反锁 这可不好检测了。。。

不好检测……这个确实不好检测,主要是硬件上不好部署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一个磁铁一个干簧管就可以了吧,没必要要那么复杂。。

毕竟单路传感器不太可靠,这不是强迫症……万一传感器失灵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书法不错,而且有美术功底。

都没有,玄德兄谬赞门的保险上没上怎么检测?

网友F:
三个带碰轮的微动开关串联,关门到位则三个都闭合点亮一盏粉色LED夜灯,其他的别想太多了;P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个带碰轮的微动开关串联,关门到位则三个都闭合点亮一盏粉色LED夜灯,其他的别想太多了 ...

这个只能说门关到位了(可能没关到位LED也能亮,那个开关精度不高),门锁没锁上不好说

像鼠标按钮那种微动开关也有带挡片的型号,能分辨很短的行程。

网友G:
哈哈 我会总是强迫自看看APP,看看门确实没被小偷撬开

网友H(2016-06-18):
这个都不好,还是门上有个小孔用光栅来检测好啊,1,门上有电的话再低的电压也是有不安全的因素在里面毕竟安全第一
2家用电器很多都有红外的,可能有干扰啊
3。磁铁用久了门是不是会吸上很多铁粉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都不好,还是门上有个小孔用光栅来检测好啊,1,门上有电的话再低的电压也是有不安全的因素在里面毕竟 ...

此红外非彼红外,和电器遥控完全不是一回事,和小孔透光检测一个意思,你的光检测不用电么?安不安全呢?3V的电门铃一直在用,手机还要放口袋里一直用,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I: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小白了没太看懂,,,,这个要做的工作不就是“门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小白了没太看懂,,,,这个要做的工作不就是“门磁”吗。。。 ...

当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