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很奇怪的运放恒流源问题,高手看过来,跪谢!

楼主(2016-03-11):
如图的恒流源,输入0V的时候运放输出端为电源电压3.3V,怎么也想不明白,求解

网友A:
运放坏了,或者没焊好,就可能是这样咯,没什么奇怪的

网友B:
有可能,运放跟随后的R9电阻的电势有可能不是0V,可能是0.3V左右,有的MOS管 在很小的电压  就打开了,看MOS管的Datasheet

网友B:
还有在系统中出现电势差的时候 也会出现,需要外加电路  控制 。你的这个恒流源是开环的 ,控制不准确。你在跟随的回路中 可以串个电容 。

网友C:
狠奇怪的运放恒流电路

网友D:
这是个恒流源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E:
先弄明白是不是恒流源电路,就不奇怪。

网友F:
查一下运放的输入共模电压范围,当DAC=0时,你的电路输入共模电压为0v,而供电轨为0~3.3v,有的运放在单3.3v供电时不支持0v共模电压,DAC输入+1v左右时,运放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G:
1、这哪里是恒流源。。。这是跟随器直接驱动MOS管。
     把运放2脚与1脚断开,2脚接R10上端,才是。

2、运放接单电源,输入电压为0?
     也够呛,358这类更够呛。

网友H:
这是哪本书讲的恒流源,哥?

网友E:
楼主比对附件电路有何不同?

网友I:
这哪是恒流源啊?至少要将运放的2脚断开接到MOS管的3脚才是啊。。。

网友J:
DAC_OUT是电流还是电压输出?电流型输出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要是电流型输出的话在运放输入端到地加一个电阻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K:
根本不是个恒流源还要把他当恒流源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