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0 IO支持内部上拉模式不?

楼主(2016-03-11):
我使用串口,串口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悬空,程序是接收串口中断的,所以可能会受到外界干扰,可以设置串口输入为上拉模式吗?还是得电路上拉?谢谢!

网友A:
支持的,只不过模式的选择可能跟你习惯的STM32是不同的。

网友B:
新唐M0是支持IO内部上拉的,好好看一下技术文档

网友C:
该系列提供四种操作模式,其中有准双向,这个就是带上拉电阻的。

网友D:
这个肯定是支持的,在模式那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的,只不过模式的选择可能跟你习惯的STM32是不同的。

大神,问下,串口接收能设置成该模式,防止干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唐M0是支持IO内部上拉的,好好看一下技术文档

大神,问下,串口接收能设置成该模式,防止干扰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系列提供四种操作模式,其中有准双向,这个就是带上拉电阻的。

大神,请问下,串口接收能设置成该模式,防止干扰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肯定是支持的,在模式那里设置

大神,问下,串口接收能设置成该模式,防止干扰不?谢谢!

网友E:
这个内部上拉应该属于标配吧

网友F:
串口不用上拉的,直接悬空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口不用上拉的,直接悬空就可以了啊

不上拉不会受干扰吗?串口开中断了

网友G:
好像在某些模式下才可以配置上下拉吧

网友H:
直接悬空就可以啊,你上拉了也没什么意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悬空就可以啊,你上拉了也没什么意义啊

上拉可以减少干扰

网友I(2016-04-23):
不上拉容易被干扰,比如你用手摸一下估计就信号变化了所以一般都是要上拉固定电平的。

网友C:
模拟的话应该不用配置电阻吧,就是一根线读数据,一根线写数据而已。

网友J:
不应该受干扰的,你配置的时候一个是输入信号,另外一个是输出信号,不冲突,只要满足要求就行。

网友K:
支持的,看你是选输出还是输入了,就那么几种,一般都自动配置上啦下拉了。

网友L(2016-08-14):
新唐mini58只支持这四中模式
  四种 I/O 模式:
 准双向模式 ,此准双向模式里面有弱上拉,但读之前要先写DOUT[n] =1,否则会读出错,跟51单片机一样的准双向口
 推挽输出
 开漏输出
 高阻态输入 ,最好还是用外部上拉,用此输入模式 ,如GPIO_SetMode(P3, BIT0 | BIT1 |  BIT2,GPIO_MODE_INPUT);

网友M:
内部的IO有弱上拉作用

网友N:
支持,详细的请看用户手册GPIO那个章节,然后有各种配置的方法,最后如果你用库开发,再参考库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