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助关于一个放大电路的问题,求大神帮忙,多谢了

楼主(2016-03-11):
我在做一个运放电路时遇到一个问题,电路分两部分,主放大电路和滤波电路。其中滤波电路采用二阶巴特沃斯有源滤波,采用op07,放大倍数是2.主放大电路由ICL7650构成差分放大。其中反馈电阻设置成定值电阻与电位器串联方式以便实现放大倍数可调。供电全部采用正负9V。经过multisim仿真后电路没问题,但在实际电路中调节点位器使反馈电阻增大但测得输出变小了,也即是放大倍数变小了。而且持续调节电位器还会使输出变成负值。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求各位大神帮忙了

网友A:
从电路看没问题哈
难不成芯片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电路看没问题哈
难不成芯片有问题?

猪放大用的是ICL7650s   滤波用的是OP07      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猪放大用的是ICL7650s   滤波用的是OP07      会有什么问题?

是主放大

网友B:
这个电路怎么看着像是有源积分电路-R2+P2-作用是补偿运放缺陷-过大就不起效果-过小就会导致输出波形会是锯齿波-不线性-楼主可以调整电位器P2的时候-顺便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怎么看着像是有源积分电路-R2+P2-作用是补偿运放缺陷-过大就不起效果-过小就会导致输出波形会是锯 ...

这是个放大电路啊,R2+P2是调节放大倍数的

网友B:
前级部分确实是一个积分电路,如果输入端是稳定的电平,上面的C18和R2 P2组成的电路对它影响不大,但是如果输入时波形,在调整P2时,如果P2的至调整的不当,前级输出波形就会失真。

网友C:
这是个减法电路,图上看不出问题。150p电容可以忽略,改善微循环的。
现场问题了,比如实物与图不符,焊接问题,器件问题,等。

提醒LZ ,v+与v-压差达到18v,已经是手册极限值,
实验还可以,实用就不可靠。

网友D:
粗略地估算了一下楼主的前级差分电路,由于采用了可调电阻,当+IN或者-IN上的对地电压达到一定值时(比如+4V),而+IN比-IN的电压小且电压相差不多的时候,输出端会出现正电压,并且随着可调电阻的增大,电压逐渐变成负的。比如+IN电压减去-IN电压为-0.01V,+IN对地电压4V,可调电阻500k时,Uo=0.75V,可调电阻700K时,Uo=-0.554V。差分信号可能绝对电压更大,所以出现你说的情况应该在情理之中

网友E:
差分信号放大么

网友F:
电阻对都不平衡了还谈什么差分放大?!就是个普通的反相放大器

要变就要让R13跟着一起变!

建议楼主用专门的仪放吧,这个电路也就教科书上写一写,上哪去找廉价配对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电阻对都不平衡了还谈什么差分放大?!就是个普通的反相放大器

要变就要让R13跟着一起变!

这也不能算做是反相放大器,因为在一些情况下,通过调节可变电阻,正电压还是正电压,负电压还是负电压。。。又有可能正变负,负变正

网友G:
新人来顶贴,报到ヽ(〃∀〃)ノ

网友H:
ICL7650? 为啥不用差分运放电路呢?

网友I:
楼主这个不是差分放大,一个方向放大器,楼主推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级部分确实是一个积分电路,如果输入端是稳定的电平,上面的C18和R2 P2组成的电路对它影响不大,但是如果 ...

输入信号是压力传感器的输出电压。压力传感器供电9V,输出是两根线,一根正,一根负。电压10mV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减法电路,图上看不出问题。150p电容可以忽略,改善微循环的。
现场问题了,比如实物与图不符,焊接 ...

以前没有经验,回去把电压降到正负5V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粗略地估算了一下楼主的前级差分电路,由于采用了可调电阻,当+IN或者-IN上的对地电压达到一定值时(比如+4V ...

首先很感谢你能细致入微的分析。其次在问题描述上我忽略了输入信号问题。这个调理电路的输入时压力传感器的输出电压信号。压力传感器有两根输入线分别是电源和地,两根输出线,分别是输出正,输出负。在实验室测量压力传感器输出电压时用万用表直接测量压力传感器两根输出线得到差分电压。在电路中给定压力。则传感器的输出时一个定值,为正。但是在主放大电路中调节电位器,输出随电位器值变大,放大的电压变小。然后继续调就会有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H:
ICL7650? 为啥不用差分运放电路呢?

考虑到其具有斩波自稳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粗略地估算了一下楼主的前级差分电路,由于采用了可调电阻,当+IN或者-IN上的对地电压达到一定值时(比如+4V ...

我有点不明白您的解答。您能详细的说下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点不明白您的解答。您能详细的说下吗?

因为差分放大器是靠差模电压工作的,信号线中如果存在共模电压,在电路不对称的情况下,共模抑制比不能得到保证,就会造成这种情况。这个你把放大倍数的计算关系写出来之后再带入上面的数据就能明白了。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电路不对称造成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有点不明白您的解答。您能详细的说下吗?

楼主能否把你的MULTISIM仿真共享一下  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粗略地估算了一下楼主的前级差分电路,由于采用了可调电阻,当+IN或者-IN上的对地电压达到一定值时(比如+4V ...

你好,能否把解答过程写出来?在可调电阻在500K时,前级放大时参数对称电路是一个差分放大电路,放大倍数250倍左右,如果参数不对称则是一个减法电路,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请问为什么要分析对地电压?

“比如+IN电压减去-IN电压为-0.01V,+IN对地电压4V,可调电阻500k时,Uo=0.75V,可调电阻700K时,Uo=-0.554V“能给出解答步骤吗?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能否把你的MULTISIM仿真共享一下  谢谢

已经上传在一楼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你好,能否把解答过程写出来?在可调电阻在500K时,前级放大时参数对称电路是一个差分放大电路,放大倍数2 ...

不好意思,之前的表达有点问题,用楼主的仿真图中的元器件标号,可调电阻500K是指R2+P2的值总共为500K,可调电阻700K也是指R2+P2的值总共为700K,由于可调电阻总大小才500K,因此也不可能达到可调电阻700K啊。回复不好编辑公式,所以我将过程写在纸上然后图片上传了。对地的+4V电压表示传感器出来的共模信号,因为差分是靠差模信号工作的,但是共模信号在不对称的电路中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知道传感器出来的共模信号是极其重要的,当然我也不知道传感器具体出来的共模信号,所以就假设有+4V的共模信号。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之前的表达有点问题,用楼主的仿真图中的元器件标号,可调电阻500K是指R2+P2的值总共为500K, ...

感谢你的回复和耐心解答,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J:
所以说楼主的电路是参数不对称引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感谢你的回复和耐心解答,受益匪浅,谢谢

:P,,不用客气

楼主:
首先我很感谢两位的帮助。
看了@世界心 给的解析,这个参数不对称在设计时我也考虑到了,发现在仿真时出现的误差非常小。从上面的公式也可以看出,因为传感器的输出电压只有几毫伏最大不超过十毫伏。而且实际测试时调节电位器后,输出电压的变动达到V级。还有差分标准解释是幅值相同,相位不同。在这里我可不可以直接用成+IN-(-IN),,不考虑相位。只是结果为正的电压。经过上述假设,按照前面公式分析也不会达到我现在出现的问题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我很感谢两位的帮助。
看了@世界心 给的解析,这个参数不对称在设计时我也考虑到了,发现在仿真时出 ...

差分一般解释为幅值相同相位相反,但有的情况也是可以称为差分的,比如幅值相同相位相反的正弦波,倘若都具有一个直流偏置,也可以称为差分,只是有个共模信号而已。如下图所示的信号,就算差分信号。由于你传感器的差模非常小,就可以近似认为等于+IN/-IN的电压,如果+IN/-IN电压本身很小,电路的问题那就不是出在参数不对称上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差分一般解释为幅值相同相位相反,但有的情况也是可以称为差分的,比如幅值相同相位相反的正弦波,倘若都 ...

万用表测得传感器输出的两根线的电压时几毫伏。是直接接到放大器的+IN和-IN。正输出接+IN,负输出接-IN。电压随压力增大而变大,最大不超过十毫伏。按照上面的分析我感觉电路没问题啊。还有我感觉传感器输出不是差分信号,之前理解错了,应该是因为当红表笔接正输出时读数是正,红表笔接负输出时读数是负。但是依旧按照上面的分析代入数值也是没问题的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万用表测得传感器输出的两根线的电压时几毫伏。是直接接到放大器的+IN和-IN。正输出接+IN,负输出接-IN。 ...

感觉好复杂啊,最后在看一下吧,你把万用表的黑笔直接电路中的地,红笔接+IN或者-IN上,我想知道这个电压是多大

楼主(2016-04-18):
引用 网友D:
感觉好复杂啊,最后在看一下吧,你把万用表的黑笔直接电路中的地,红笔接+IN或者-IN上,我想知道这个电压 ...

这段时间一直有事所以把这个问题搁置了。我们换了另一种电路,采用仪表放大器AD623,单电源12V供电,基准电源加了个2.5V。现在电路输出比以前稳定多了,而且也没有问题。所以我想问仪表放大器和运算放大器的区别,还有AD623的增益计算也不一样 了?是所有仪表放大器都这样吗?最后希望能推荐点**恶补一下这块内容

网友K:
直接上个图吧,这个电路在调整增益时,对共模电压的敏感度就没有那么高了
你第二级的滤波器的电容是100uF?太大了,可以减小100~1000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段时间一直有事所以把这个问题搁置了。我们换了另一种电路,采用仪表放大器AD623,单电源12V供电,基准 ...

仪表放大器采用了三个运放,电路都是对称的。相同和反向输入端都是高阻抗。通过调节Rg来调节增益,调节Rg的过程中,电路结构始终对称。我觉得 测量电子电路设计—模拟篇 这本书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直接上个图吧,这个电路在调整增益时,对共模电压的敏感度就没有那么高了
你第二级的滤波器的电容是100uF? ...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直接上个图吧,这个电路在调整增益时,对共模电压的敏感度就没有那么高了
你第二级的滤波器的电容是100uF? ...

你这个放大倍数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仪表放大器采用了三个运放,电路都是对称的。相同和反向输入端都是高阻抗。通过调节Rg来调节增益,调节Rg ...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仪表放大器采用了三个运放,电路都是对称的。相同和反向输入端都是高阻抗。通过调节Rg来调节增益,调节Rg ...

你看这个增益跟你那个图上的增益计算不一样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放大倍数范围?

电路增益的调节范围应该和你原来是一样的:125~250。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看这个增益跟你那个图上的增益计算不一样啊

是一样的,只是运放所用的内部电阻不一样,我给你的图内部是25K,你这个芯片内部是50K,,这个都没什么关系,调节Rg的大小即可调节仪放的增益。增益具体值就是上面表达式算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直接上个图吧,这个电路在调整增益时,对共模电压的敏感度就没有那么高了
你第二级的滤波器的电容是100uF? ...

这是怎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