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的走线是怎么画出来的?

楼主(2016-03-11):
如图,图中的走线在焊盘处是挺宽的一块铜皮,拉出来以后又变成细的走线,关键是粗、细结合的部分很平滑,这种走线是怎么做出来?如果用AD9,如何做这样的走线,请各位赐教。

网友A:
好像是补泪滴吧

网友B:
多边形铺铜,手工慢慢画的。

网友C:
几百年没有划过这样的走线了,一般单面板才这样

网友D:
用细线一根根画出来啊

网友E:
补泪滴即可

网友F:
多边形敷铜。

网友G:
楼上都是高人,学习一下了

网友H:
放块而已,或放POLY。

楼主:
多谢各位赐教,我试了一下,先放一块铜皮,在走细线,然后补泪滴就是这种效果。多谢多谢,长知识了。

网友I:
应该是放块再加泪滴,或者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