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STM8下载的时候stlink挂掉了,如何可以恢复呢

楼主(2016-03-11):
给STM8下载的时候stlink挂掉了,如何可以恢复呢?手头ST nucleo有个STlink,可以用来给STM下载吗?

网友A:
考虑给stlink烧个固件试试,看看是否可以恢复呢

网友B:
nucleo的stlink只有swd,木有swim这个脚,所以是不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考虑给stlink烧个固件试试,看看是否可以恢复呢

给stlink烧固件,你还得再来一个stlink,那样的话,烧固件就没意思啦

网友D:
怎么会烧坏呢?我的stlink从来没挂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怎么会烧坏呢?我的stlink从来没挂过

估计是乱插拔地线和vcc造成的

网友F:
STM8系列通过SWIM接口与ST-Link III连接;
STM32系列通过JTAG或SWD接口与ST-Link III连接。
所以,后者不可以取代前者,虽然用的都是stlink,但是接口不一样

网友G:
过去有客户反应STLINK有损坏的情况,经过对客户的回访以及与我们工程师在使用过程中的比对看来,出现STLINK损坏的情况很容易避免:
只要系统在STLINK接入计算机之后,再连接STLINK的信号线或者仿真器排线,出现故障的概率基本上可以消除,最好最可靠的方法就是不管是目标板还是STLINK上电前保持地线(GND)是连通的,那就不会损坏STLINK。新手一定要注意

网友H:
你可以用nucleo的stlink给标准STlink升级,这样就没问题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用nucleo的stlink给标准STlink升级,这样就没问题了。

固件在哪里下载呢?没固件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固件在哪里下载呢?没固件呀

我记得官网就有放出的,你ST中国官网搜索ST-LINK就好了

网友K:
你说的挂掉,是指电源什么的也坏掉了吗?

还是因为什么原因 丢失了固件?

网友H(2016-04-26):
引用 网友K:
你说的挂掉,是指电源什么的也坏掉了吗?

还是因为什么原因 丢失了固件? ...

我碰到过一次,电源是好的,就是连接不上了。

楼主(2017-04-18):
引用 网友A:
考虑给stlink烧个固件试试,看看是否可以恢复呢

最新的固件,好像官网是没有放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会烧坏呢?我的stlink从来没挂过

一段时间后,自己就恢复了,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