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51 的唯一id 地址 求救

楼主(2016-03-11):
读取  0x1FFFF7E8  的是 FF FF 应该不是唯一id 的地址
它的地址在那里

网友A:
这个你可以去该系列新的参考手册 搜索UNIQUE ID即可。

The 96-bit unique device identifier provides a reference number which is unique for any device and in any context. These bits cannot be altered by the user.
Base address: 0x1FFF F7AC

网友B:
看来是没有留意该器件参考手册的说明.
STM32 虽然都有这个 UNIQUE ID, 但是不同系列的器件, 这个地址是不同的.

网友C:
地址是:0x1FFF F7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