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新安装的PIC单片机开发环境太酷了!

楼主(2016-03-11):
开发环境:MPLAB X IDE V3.26
编译工具:xc8 v1.36
全中文界面很是不错哦

网友A:
就是太慢了。

网友B:
个人觉得开发环境还是英文界面好

网友C:
i5-4590 3.3G 四核 + 4G内存,32位WIN7系统。
运行几下自带的工程,关闭打开操作几次卡的完全受不了。
太多的功能华而不实。

内存加到16G吧,换64位的系统。好多年就是8G了

网友D:
我还在用MPLAB,也想试试。

网友E:
i7-4790K+8GRAM+SSD, 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开发环境还是英文界面好

这是官方自带的中英文版本,并不是汉化的,安装时选择中文即可

楼主:
一点也不慢

网友F:
尽量用英文版的,等用到烧写器什么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网友G:
i7-4790实验了一下,确实有些卡,跟Keil的速度没法比

楼主:
引用 网友G:
i7-4790实验了一下,确实有些卡,跟Keil的速度没法比

哈哈,我后面也发现了,你是不是也安装了360杀毒软件,把360杀毒软件关掉就跑得很快,一切正常,我也在求解中,为什么关掉360就很快

网友H:
楼主:
开发环境:MPLAB X IDE V3.26
编译工具:xc8 v1.36

你的XC8 1.36在X IDE里能和谐吗?

网友G:
其实,Microchip现在有online的IDE了,用浏览器就可以写程序,编译
试用的体验非常好

网友I(2016-04-26):
引用 网友J:
1.37都和谐了,我把1.35,1.36,1.37文件都发了

我想试一下,谢谢,发在哪里了,我找不到。。。

网友K:
一直用 MPLAB v8.92 ,   MPLAB X 菜单臃肿,速度慢。

网友L:
引用 网友E:
i7-4790K+8GRAM+SSD, 无压力。:)

我配置和你差不多,但是新手玩的好痛苦,各种BUG

网友M:
没用过,但是表示很酷。

网友N:
引用 楼主:
哈哈,我后面也发现了,你是不是也安装了360杀毒软件,把360杀毒软件关掉就跑得很快,一切正常,我也在求 ...

360虽然免费,但也是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