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 f103中can的FMI的疑问(过滤器编号)

楼主(2016-03-11):
如图官方的库当中,写的FMI范围是可以取值0-255之间的,我理解的这个fmi不是过滤器编号吗,不是过滤器组,我意思是stm32f1最多28个过滤器组,同时每个过滤器组是32位的,最多能组成4个过滤器啊,也就是过滤波器编号有4个,那么28个过滤器组,最多也就是112个过滤器啊,fmi取值范围不是0-111吗,所以这里为什么写的是0-0xff,之间的取值都可以,还是说我忽略了哪里?请教大神

网友A:
楼主研究得仔细。

是的,FMI是个过滤器匹配编号,索引号。

这个编号当在做过滤器的FIFO关联后就确定了,不管你是否启用该过滤器。

硬件给它留了8位,编号是硬件配置的,对用户来讲是只读的。

每个收到的邮箱报文里就有相应的过滤器索引号在里面。

位FMI[15:8 ]: 过滤器匹配序号 (Filter match index)

网友B:
用 8 位覆盖最大可能性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