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程序语句

楼主(2016-03-11):
volatile FLASH_Status FLASHStatus;
volatile TestStatus MemoryProgramStatus;
这两句是定义变量还是什么意思?小白看不懂,求大神详细解释一下

楼主:
有没有大神啊

网友A:
定义变量 (结构体)

网友B:
定义了两个变量,具体是什么类型要转去看FLASH_Status TestStatus 的定义

楼主:
去哪看FLASH_Status TestStatus 的定义啊?数据手册吗?

网友C:
打开程序 右键点击FLASH_Status TestStatus然后点Go to definition...什么的就过去了 我也刚开始学习

网友D:
楼主按F12进去看看。第一个也有可能是枚举变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去哪看FLASH_Status TestStatus 的定义啊?数据手册吗?

你程序里面有typedef自定义的数据类型
typedef struct
{
        Baud        baud;                                //波特率
        DataL        data_len;                        //数据位
        Parity        parity;                                //校验位
        Stop        stop;                                //停止位
        Switch        uart_switch;                //串口使能
}Uart_InitStructure;

像这样的     以后就可以用 Uart_InitStructure定义其他变量了

比如
Uart_InitStructure  a,b;

voiatile是防止编译器优化的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了,看不懂我再过来请教

网友F:
volatile是要求编译器不对此变量进行优化。
FLASH_Statuss是声明定义,和char, int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