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问这两种有源带通电路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6-03-11):
请问这两种有源带通电路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A:
一个是一阶,第二个是二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一阶,第二个是二阶

大哥,我要的是使用上的区别,比如带宽,输入阻抗什么的,我知道是一阶二阶。二阶的输入阻抗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我要的是使用上的区别,比如带宽,输入阻抗什么的,我知道是一阶二阶。二阶的输入阻抗是怎么计算的 ...

回去找本模电的书看看吧,书上都有

网友C:
算的话,算的你怀疑人生!仿真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