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2x CMD文件如何修改配置

楼主(2016-03-11):
各位师傅,最近在应用TI C2000芯片时遇到了问题:
1、从controlware中导入工程,选用28027_RAM_lnk.cmd编译正常,Debug正仿真常;
2、然后替换F28027.cmd文件,想进一步烧录到芯片中测试结果,可是编译时好多错误;
3、是不是F28027.cmd文件需要重新配置,迷茫中,希望各位指教--------Tks!

网友A:
用的是CCSv4以上版本吧
cmd应该没添加对

网友A:
应该两个cmd都在参与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两个cmd都在参与编译

只有一个CMD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CCSv4以上版本吧
cmd应该没添加对

我用CCS V6.0, 如果要修改如何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CCS V6.0, 如果要修改如何操作?

https://bbs.21ic.com/icview-1262388-1-1.html
请查看我的分享    能不能帮到你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