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探讨:从零开始堆--基于GSM模块的多名单自动报警电话系统

楼主(2016-03-11):
首先~~~已经发了外包。
//===========================
项目内容描述
需要定制开发一款,可以自动拨打不同电话号码的,电脑软件或MCU控制设备

使用GSM卡 来作为通信线路(打电话) 触发不同的外部事件后,按策略自动拨打名单(不同的事和级别有多个需要通知的联系人)的上电话,和播放事先作好的录音(已经现成模块)

和安防的防盗器电话报警机 类似,  只是这个的电话策略多一些.

MCU 我也知道一下, 重点还是 GSM打电话这个模块不会玩,
希望还是广州地区的优先这样好见面交流。
//===========================

某企业希望作这么一个,按不同事件,不同级别的事情,按事先设定好的电话名单,电话通知(播放事先录制好的录音)作一个电话报警系统。

我想到了 GSM和模拟电话线路,  目前对GSM电话模块还不是了解。
希望大家提提,使用怎么样的硬件结构框架来设计这个项目,(整体组成)

目前我们疑问:
1.不过我没使用个这GSM模块简单查了资料, 看起来像是使用指令来打电话号码。 还有什么通话、断线、挂断什么的检测。。。反正不会搞,打定外包省事。

2,控制器,   我有2个方向上的设想 :

A  使用PC机接上 USB转串口,联接 GSM电话模块 、名单问题就简单多了,写X86程序,读名单 用串口控制GSM 模块打电话,录音也可以用电脑作,录音和硬件就省了。

B 使用MCU  51/STM32 来作, 名单使用插SD卡的方式来实现,录音拔放用硬件实现,

我个人希望是用电脑~~~X86程序员比较烂大街。。。价格也低  ,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了。

然后线路我考虑, 多作几条,检测起来有难度么, 方便冗余或同时拨打几个的人电话,

网友A:
单片机控制GSM模块,挨个按SD卡名单,打电话通知,接通后播放录音,实现起来不难。

网友B:
录好语音,打通电话就播放录音就可以

楼主:
目前了解到 GSM 模块的打电话是通过 串口发送 ATD +号码实现的,     确定了 GSM+MCU  或 GSM+X86主机串口通信控制,的可行,目前来看使用MCU 比较经济, 使用X86的话用户再有想法,开发起统计功能将比在MCU下从容廉价。

然后就是, 多线路的处理,    这样需要知道, GSM 模块 (多条线路) 使用时,如何检测出,线路在通话,拔号、有没有这样的功能了。

模拟电话的线路,似乎使用拔号调制解调器器就可以玩了,、

名单的问题:  使用MCU的话,我觉得使用电脑写成TXT 文件,放SD卡中,插到MCU 读取是比较简单经济的,还有什么作法了

                     使用X86 的话这就更容易实现了, 写一个软件,读取名单,判断对应事件要呼叫的号码,通过串口发送指令(ATD)+号码就能打出去了
                     不过也有后续问题,又是要判断通话状态(通话中、呼叫中、被挂机、等。。。【反正就是对这个模块还不熟悉】),多条线路(模块)是接多个串口,
                     还是用多一个MCU 来作控制器,一个串口对应电脑串口, 其它串口,对应多个GSM模块

明天就要到期要定下框架了~~~叫人开发了

网友C:
如果批量做的话我建议用MCU的方案,而且性能稳定可靠,功耗低,随便加个电池就能待机很久。51结构的都能做出来,录音模块是外置的。x86方案一次性投入不见的比MCU的便宜。要是说开发费的话楼主是没找对人啊,MCU方案最贵不会超过1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