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问题

楼主(2016-03-11):
有一个产品内部没有零线直接接入,而是零线先经负载LAMP后再接到产品内部,如下图所示:
此电路问题是:当负载LAMP为阻容降压LED灯或者非调光开关电源LED灯时,即使Q1关断,负载LAMP依然会微亮或者是闪烁,
这是因为Q1关断后,负载LAMP通过控制器这条回路仍有电流通过所引起的,
请教各位:如何来改善此电路在这方面的缺陷,前提是零线N不能直接接入产品内部?

网友A:
难办,貌似只能硬开关。

家里有这样的灯,夜间可以观察到微亮。

网友B:
这种应用. 白炽灯还可以. 阻容降压LED灯,难

网友C:
这个是通过控制整流桥来实现的

网友D:
控制器那部分改用电池

网友E:
在灯并一个电阻,可以旁路了大部分电流。

网友E:
把灯装在整流输出端分成二路,一路灯+MOS的D极,另一条进入控制糸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灯装在整流输出端分成二路,一路灯+MOS的D极,另一条进入控制糸统。

这样还是不行的,因为有2个原因:
1、零线Nin就直接接入产品内部了,这是不允许的;
2、因为整流输出会使阻容降压LED的实际功率减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样还是不行的,因为有2个原因:
1、零线Nin就直接接入产品内部了,这是不允许的;
2、因为整流输出会使 ...

改用可控硅实现

楼主:
目前用的就是可控硅,不行才想到用MOS管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前用的就是可控硅,不行才想到用MOS管

可控硅不行,或许是由于你的电路设计不合理

楼主:
这样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