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问一个弱智电源叠加问题,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6-03-11):
如图,R1两端电压是两个电源的叠加还是电压不变,变流叠加?或者是13V小电源根本不工作?求大神详细的分析一下,D1,D2就是普通的二极管

楼主:
忘记附图了,附上图片C:\Users\czy\Desktop

网友A:
13V只能做14v的备份吧

网友B:
看看二极管的电流电压特性曲线,1.35ma时压降是多少?
或者仿真下
电路很简单,搭个实测下比较快

网友C:
谁电压高,就耗谁的电,电压低的等于悬空

网友D:
看看二极管的导通压降是多少,然后假设推理

网友E:
这个问题是挺弱知的,回复不好也成弱知。把主题强化一下:若V1=13.00V,V2=13.01V;D1、D2为任意二极管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谁电压高,就耗谁的电,电压低的等于悬空

说的对

网友E:
小鸟,看完7楼也许知道“回复,往往也是弱智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忘记附图了,附上图片

电阻两端的电压等于电池电压减二极管管压压降,这里接10k电阻会有几种情况的,
1.刚开始ur=14-0.7=13.3伏,d2导通,d1截止。
2.当14负电量下降,电压降低到13-0.7=12.3伏时,d1导通。两电池共同供电。

网友H:
其实没那么难,如果是理想状态下,U=14V,因为二极管D1的负端为14V,正端为13V,处于反偏,D1截止。如果实际状态的话,大概是13.3V左右,因为二极管D2有压降。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电阻两端的电压等于电池电压减二极管管压压降,这里接10k电阻会有几种情况的,
1.刚开始ur=14-0.7=13.3伏 ...

这个是直流电源吧。。。。

网友I:
由于二极管存在压降所以D2的负极大约是13.3伏,此时D1为截至状态,所以输出电压大致可理解为14伏电源供电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V只能做14v的备份吧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