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脑袋转不过来了,请帮忙分析下这个镜像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3-14):
这是基于 be 伏安特性的单调性和同温度下的一致性来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基于 be 伏安特性的单调性和同温度下的一致性来达到的.

请问基于be伏安特性的单调性该怎么理解啊?

网友B:
恒流源方法多了去了,不用镜像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基于be伏安特性的单调性该怎么理解啊?

be伏安特性的单调性, 就是这两者之间是单调函数的关系. 也就是说相同的电压就有相同的电流.
当然这一点要在同温度和同特性的晶体管才符号, 所以只能在集成电路里使用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