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 ADC问题

楼主(2016-03-11):
STM32F429手册上说ADC最大输入电压是3.6V,有扫描办法测量更大的输入电压

网友A:
先衰减了再测呗,不过分辨率就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衰减了再测呗,不过分辨率就下降了

什么意思 能具体说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能具体说下吗

你在外边加一个衰减电路,例如衰减为1/3。
然后读到3.1V,实际相当于外部9.3V。
缺点就是3.3V以下电压的分辨率下降了,以及需要增加额外电路,而且精度受额外电路的影响。
随便说说,抛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外边加一个衰减电路,例如衰减为1/3。
然后读到3.1V,实际相当于外部9.3V。
缺点就是3.3V以下电压的分 ...

懂了,这个方法我也有想过,但还是谢谢你!
有别的方法可以再探讨。

网友B:
衰减,过采吧

网友C:
VDDA是多大啊,最高就这么高吧,可以先把信号衰减再测试

网友D:
外面加一个运放做的运算电路,你可以吧信号任意的时限加减乘灯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