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支持usb盘符升级么?

楼主(2016-03-11):
我见过st的的一个开发板是可以插上电脑显示盘符,然后直接拉bin文件进去就可以升级的,请问有哪些器件是支持的?源代码开放的么?多谢

网友A:
不开放吧,哪里有源代码?

网友B:
这个是st-link v2.1,源程序是不开放的啊

楼主:
有没有具体资料,哪里有说明的,多谢

网友C:
支持的,你去www.stMCU.COM.cn去搜索下AN3990。然后在里面得到相关信息,继续下载你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的,你去www.stMCU.COM.cn去搜索下AN3990。然后在里面得到相关信息,继续下载你要的。 ...

多谢了,正需要这资料,好专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支持的,你去www.stMCU.COM.cn去搜索下AN3990。然后在里面得到相关信息,继续下载你要的。 ...

你提供的资料好像是通过USB读取U盘数据进行IAP升级,跟楼主要求的应该不是一回事情;
楼主要求的是ST芯片内部FLASH模拟成U盘,然后用过USB口跟电脑连接,把BIN文件拷贝到芯片
内部FLASH后再开始自动IAP升级吧

楼主:
我只看到f4discovery有例程,nucleo 072有例程么?没有见到,可以告诉我在哪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提供的资料好像是通过USB读取U盘数据进行IAP升级,跟楼主要求的应该不是一回事情;
楼主要求的是ST芯片 ...

USB读取U盘数据进行IAP升级,不是就是把ST芯片内部FLASH模拟成U盘,然后用过USB口跟电脑连接,把BIN文件拷贝到芯片内部FLASH后再开始自动IAP升级么?另外你知道哪里有例程么?多谢

楼主:
nucleo有例程么?把内部flash模拟成U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st-link v2.1,源程序是不开放的啊

st-link v2.1是什么来的?哪里有文档介绍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B读取U盘数据进行IAP升级,不是就是把ST芯片内部FLASH模拟成U盘,然后用过USB口跟电脑连接,把BIN文件 ...

风牛马不相及的两件事情被你理解成一件,也是佩服你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只看到f4discovery有例程,nucleo 072有例程么?没有见到,可以告诉我在哪里么 ...

你可以去意法半导体社区看看,官方资料都在那里http://www.stmcu.org/

网友E:
www.stmcu.com.cn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去意法半导体社区看看,官方资料都在那里http://www.stmcu.org/

多谢了,已经问了,是没有nxp的那个虚拟内部flash做U盘升级的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