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R在开关电源技术设计中的问题探讨

楼主(2016-03-11):
   理想的电容,是没有电阻的。但是实际上,任何电容都有电阻,这个电阻值和电容的材料、结构有关系。

   在开关电源技术之前,普遍采用线性电源(现在经常使用的LDO,就属于这种技术),电源电路都工作在低频直流状态,通过滤波整流电路把交流转换成直流。在低频直流电源中,电容的容量对滤波效果起决定作用,电容的串联阻抗作用可以忽略。 但是低频电源效率低,体积大的缺点非常明显。

   后来发展了开关电源技术,大大地提高了电源的转换效率,也减小了电源的体积。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越高,电源的体积也可以越小。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从几十KHz到几MHz不等。在开关电源中,电容的ESR直接影响电容的效果,它比电容的容量还重要(事实上,我们所说的电容容量一般都是在120Hz下测量的值,当工作频率提高时,电容容量会急剧降低,甚至根本不能启动电容的作用)。

    一般而言,我们应该选择ESR小的电容。 在不同的电容类别中,电解电容的ESR通常最大,钽电容次之,陶瓷电容最佳。当然,即使是电解电容中,也分普通电解电容和低ESR的电解电容。用在开关电源输出滤波的应该采用低ESR的电解电容。在维修中,如果用普通电解电容替换低ESR的电解电容,开关电源可能短时间能工作,但是寿命肯定不长。弄不好,电容很快因为损耗太大而爆裂甚至爆炸,所以更换电容应该小心。同样容量同样耐压的电解电容,体积大的往往ESR小。同样容量不同耐压的电解电容,耐压高度往往ESR小。同样耐压同样容量的电容,105度比85度的ESR要小。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对于同一厂家同一系列的电解电容,基本上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