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用mfgtool 怎么把uboot 烧进emmc中

楼主(2016-03-11):
如题,我的板子是MCIMX6Q-SDB
现在想把uboot烧进emmc 中,使uboot 从emmc 启动,求大神指导

楼主:
按照uc12.xml 中list name 中的修改cfg.ini 中 list name
比如uc12.xml中:<LIST name="eMMC" desc="Choose eMMC as media">
修改cfg.ini中:name = eMMC
然后保存退出,但是运行mfgtool 就报如下错误:
Iitialize operation failed,.....

楼主:
换其他的也不行,只有name = SDCard时才能运行

网友A:
拨码开关配置对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拨码开关配置对了没有?......

拨码对了,sw6 下载把56拨上去

楼主:
已经解决了,其实现在的mfgtool ,已经不用改配置了,不是运行mfgtool .exe 文件,而是运行下面相应的脚本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拨码开关配置对了没有?......

你好,请问你知道怎么用yocto ,定制根文件系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你知道怎么用yocto ,定制根文件系统吗?

编译过,没实际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过,没实际应用......

编译的话我知道是用以下命令:
bitbake -c menuconfig busybox
bitbake busybox
但是不知道编译好的文件系统放在哪里啦?

网友A(2016-04-14):
引用 楼主:
编译的话我知道是用以下命令:
bitbake -c menuconfig busybox
bitbake busybox

好像是都在shared目录下还是deploy目录下,记不清了,好久没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