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电源线布线

楼主(2016-03-11):
(无正文)

网友A:
选B,  同时加粗干线.   选B,  同时加粗干线.    选B,  同时加粗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B,  同时加粗干线.   选B,  同时加粗干线.    选B,  同时加粗干线.

感谢回复,能解释下为什么呢?

网友B:
我一般都是按照第二个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是按照第二个来的。

为什么呀,版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呀,版主?

举个简单的例子,对于干流和支流的关系。

网友C:
可以这样简单理解下,把电路看做家里的水管管道,你就知道为什么大部分人会选择第二种画法了

网友D:
请教下各位,我用第二种方法画的时候,有人说我这样走直角弯不好,一定要我改成45°,请问是否有道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各位,我用第二种方法画的时候,有人说我这样走直角弯不好,一定要我改成45°,请问是否有道理? ...

45°,跟第一种几乎没差别。不是吗?

网友E:
第二种电源线最短,主线和干线都比第一种短。电源线,自然是短粗最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5°,跟第一种几乎没差别。不是吗?

不是,大体上还是和第二个一样,就是直流汇入干流的时候要45°一下。我就想知道45°和90°对电路性能真的有明显的影响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大体上还是和第二个一样,就是直流汇入干流的时候要45°一下。我就想知道45°和90°对电路性能真的 ...

电流不存在陡降突变的情况下,那点影响,可以不用考虑,推荐的画法,是大多数前辈积攒下来的经验。

网友F:
电源线可以不必考虑那么多,一般来说,线要加粗,能短就短。四层板的话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