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android5.1 移植rtl8723bu之后已连接wifi就重启

楼主(2016-03-11):
fec 2188000.ethernet eth0: Freescale FEC PHY driver [Generic PHY] (mii_bus:phy_addr=2188000.ethernet:01, irq=-1)
IPv6: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RTL871X: module init start
RTL871X: rtl8723bu v4.3.16_14189.20150519_BTCOEX20150119-5844
RTL871X: build time: Mar 11 2016 00:54:54
RTL871X: rtl8723bu BT-Coex version = BTCOEX20150119-5844
RTL871X: rtw_ndev_init(wlan0)
RTL871X: rtw_ndev_init(p2p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rtl8723bu
RTL871X: module init ret=0
init: no such service 'fuse_extsd'
IPv6: ADDRCONF(NETDEV_UP): p2p0: link is not ready
IPv6: ADDRCONF(NETDEV_UP): wlan0: link is not ready
RTL871X: nolinked power save enter
PU: Power-off latency exceeded, new value 28000 ns
RTL871X: nolinked power save leave
RTL871X: nolinked power save enter
RTL871X: nolinked power save leave
RTL871X: rtw_set_802_11_connect(wlan0)  fw_state=0x00000008
RTL871X: start auth
RTL871X: auth success, start assoc
RTL871X: assoc success
IPv6: ADDRCONF(NETDEV_CHANGE): wlan0: link becomes ready
RTL871X: send eapol packet
RTL871X: send eapol packet
RTL871X: set pairwise key camid:4, addr:16:75:90:86:41:89, kid:0, type:TKIP
RTL871X: set group key camid:5, addr:16:75:90:86:41:89, kid:2, type:TKIP
binder: send failed reply for transaction 22321 to 720:720
binder: send failed reply for transaction 22322 to 1295:1295
alarm_release: clear alarm, pending 0
binder: 1295:1295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96-0
binder: 191:321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68-0
binder: 720:720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176-4
binder: 720:720 transaction failed 29189, size 3424-4
init: untracked pid 956 killed by signal 9
init: untracked pid 905 killed by signal 9
init: untracked pid 754 killed by signal 9
init: untracked pid 1337 killed by signal 9
init: untracked pid 1359 killed by signal 9
init: untracked pid 1015 killed by signal 9
init: untracked pid 1313 killed by signal 9
init: untracked pid 1099 killed by signal 9
init: untracked pid 1053 killed by signal 9
init: untracked pid 1127 killed by signal 9
init: untracked pid 1155 killed by signal 9
init: untracked pid 1206 killed by signal 9
init: untracked pid 1225 killed by signal 9
init: untracked pid 1032 killed by signal 9
init: untracked pid 1245 killed by signal 9
init: untracked pid 1273 killed by signal 9
init: untracked pid 983 killed by signal 9

上面是重启的过程,只要一链接上wifi就重启

网友A:
请问您的imx6q android5.1的源码是imx6q android5.1.1_r1吗?
也是从清华镜像下载的吗?
uboot和kernel也是按官方文档步骤下载的吗?
编译后时有没有遇到编译器版本和uboot的contains unexpected relocations: R_ARM_ABS32 R_ARM_RELATIVE问题?
是否也是修改Makefile里的编译器从4.6改为4.8以及修改config.mk后才解决这两个问题后就能顺利编译生成镜像的?
是否遇到镜像运行到start kernel...后停止不动的现象?
您的imx6q android5.1源码代码是否可以发一份给我,给我共享下,我的微信:ourgreatwall
谢谢!

网友B(2016-04-14):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的imx6q android5.1的源码是imx6q android5.1.1_r1吗?
也是从清华镜像下载的吗?
uboot和kernel也是 ...

根据官方文档来就好了......

网友C(2017-01-19):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的imx6q android5.1的源码是imx6q android5.1.1_r1吗?
也是从清华镜像下载的吗?
uboot和kernel也是 ...

根据官方文档,用4.6版本的不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