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工艺板边怎么画出来(用AD画图)

楼主(2016-03-11):
本人初用ad9不久,看到别人画的板子有些有一些可以扯掉的工艺板边,不知道用ad9怎么画出来(有没有详细步骤),还有工艺板边有什么具体作用?

网友A: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弄个工艺边的。都是为了SMT的方便。

网友B:
可以在印制板一个对边单独画出来3mm宽度的块来,和正常的印制板直接用keep-Outlayer隔开,加工厂家就直接按工艺边处理了

网友C:
记得把两边的v-cut刀路标出来。

网友D:
跟PCB厂商说要工艺边就好啊

网友E:
机械层画出来,然后标注V-CUT就OK了。
过SMT,别忘了画上定位孔、MARK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