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lySwitch自恢复保险丝 ,动作时究竟电阻可以变化到多大?

楼主(2016-03-11):
         PolySwitch自恢复保险丝(PPTC) ,动作时究竟电阻可以变化到多大?
        查找了一圈资料,只是看到正常工作时有最大最小阻值范围,但是,在过流保护时,PolySwitch自恢复保险丝的电阻究竟能变化到多大,却没有一个准确的描述,有哪位大侠用过这样的保险丝,指点一下呗!:)
        我用的自恢复保险丝,实际测试发现,电流他限制住了,但是落在其上的电压却并不高,也就0.3-0.4V左右的电压。也就是说,它其实并不是靠电阻变化把电流限制住的,我后面的负载是12欧左右的大电阻,保险丝用的0.5A的进行的测试,在给电后电流冲到了1.18A以后,缓慢回落到0.5A左右,此时保险丝上的压差不到0.4V,电压大概在6V多,剩余的电压几乎全落了在保险丝之前的电路上。
       所以我就奇怪,这个自恢复保险丝的电阻在动作后究竟能变化到多大?我用的究竟是不是PPTC的自恢复保险丝。

楼主:
终于看到资料了,呵呵,这个数个量级的电阻变化原来只是唬人的,阻值有变化,但也就是几倍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看到资料了,呵呵,这个数个量级的电阻变化原来只是唬人的,阻值有变化,但也就是几倍而已 ...

恭喜你 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