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开关电路的理解

楼主(2016-03-11):
一直没搞懂MOS管是如何使用的,只能当做开关电路吗?他的开关和闭合,会不会造成瞬间的大电流呢恩呀

网友A:
我只用来当开关用,在电源上,就是用来当开关用的。

网友B:
MOS管在开关电源中用的比较多,用作PWM的开关用的,可以允许很大的电流通过。

网友C:
回去看看模拟书吧,满足MOS管的门槛电压,MOS管就启动了

网友D:
看应用场合了,在低频的场合是不会。高频电源的场合,有专门吸收这个尖峰电流的二极管的

网友E:
最好即使不要拿MOS管当直接的开关使用,我曾经烧过一次单片机。

网友F:
MOS管只要源极导通了,就闭合了,导通电压达不到,就断开了。

网友G:
还是直接使用MOSFET的驱动管子来搞吧!

比如 IR4426 4427 4428

网友H:
单片机的IO,是否可以达到MOS管的驱动电流呢,对这个表示怀疑

楼主(2017-04-19):
引用 网友E:
最好即使不要拿MOS管当直接的开关使用,我曾经烧过一次单片机。

我这属于低频的应用,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