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TI博客**#防止电气过应力的3种方法

楼主(2016-03-11):
有句话说得好,伟大的工程师不仅仅发现问题,他们更能够解决问题。
在我为这个系列所撰写与热点问答有关的上一篇博文中,我曾经解释了什么是电气过应力 (EOS),它是如何影响集成电路 (IC) 组件的,以及电机驱动系统(根据上面提到的内容,这就是“问题”所在)中几个常见的EOS源。我的一个同事已经介绍了电源泵送,一个常见的EOS源。不过,你可以采取哪些步骤来防止EOS呢(有什么“解决方案”)?在这篇博文中,我将介绍几种系统设计人员能够用来防止EOS或保护电机驱动系统内的器件不受EOS影响的更加常见的方法。
设计时打出裕量
在不对保护机制和器件进行深入、详尽研究的情况下,其中一个最常见的方法就是设计一个具有足够运行裕量的系统。
我将在这里给出一个示例。一个AC/DC转换器为一个简单的有刷直流电机驱动系统生成24V电源。DRV8701 H桥栅极驱动器和CSD18509Q5B功率MOSFET驱动一个有刷直流电机,并且由24V直接供电。
在理想情况下,24V电源的供电电压就是24V。在真实使用环境中,由于不同负载条件、电机的寄生效应和再生电流,这个24V电压将会发生变化。对于电源电压变化的理解能够使你选择具有合适电压额定值的组件。在电机驱动系统中,为组件额定值留出2倍的裕量是很常见的。在图1中,DRV8701支持高达45V电压,而CSD18509Q5B支持的电压高达40V,以耐受电源电压的变化和瞬态。
1:有刷直流电机驱动系统
使用大容量电容器
另外还有一个常见的方法,我称之为“万能的”大容量电容器。这个方法可以像它听起来这么简单,或者很复杂,需要用不同的大电容器尺寸定制来生成一个细节仿真,以解决寄生效应和电机响应。大容量陶瓷或电解(大型)电容器提供一个本地电荷库。大容量电容器使得系统能够提供负载阶跃中所需的电荷,或者在电机再生期间对外提供所产生的电荷,而又不会产生过多的电压瞬变。图2是一个本地大容量电容器。
2:具有大电容值的系统
在几乎所有的电机驱动系统中,都会用到一定数量的大电容值,当然,电容器的尺寸取决于特定的系统。其中的某些决定因素有:
  • 电机系统所需的最高电流。
  • 电源的电容值和供电能力。
  • 电源与电机系统之间的寄生电感数量。
  • 可以接受的电压纹波。
  • 所使用的电机类型(有刷直流、无刷直流和步进电机)。
  • 电机制动方式。
添加瞬态电压抑制器
如果之前的两个方法仍然不能提供对于EOS的足够保护,那么瞬变电压抑制器 (TVS) 就是下一个经常用到的保护机制。TVS二极管的工作方式为,在电感电压超过TVS的击穿电压时分流过多的电流。当过压情况消失时,TVS将自动复位。有必要了解TVS的几个重要参数,其中包括:
  • 泄露电流:器件关闭时传导的电流。
  • 击穿电压:当传导的电量很大时发生。
  • 钳位电压:当器件将传导满额定值电流时。
  • 功率额定值:器件能够安全传导的电能数量。
你还应该知道器件的寄生电容和电感,这两个值有可能会限制其有效性。
3:TVS保护机制
TVS保护机制的某些常见缺点与其尺寸和成本有关。TVS的尺寸与电压瞬态期间必须从系统中消除的电量直接相关。
这些只是某些比较常见的防止EOS的方法;还有很多其它的方法。如果你也有EOS解决方案,或是想要分享这方面的经验,或者你想在未来的博客中看到哪些话题,请在下方留言。如果你有问题,你可以在E2E™ 社区电机驱动论坛内搜索答案,或者询问我们的电机应用团队。

网友A:
这个在设计的时候进行裕量设计的非常必要。

网友B:
大容量电容器使得系统能够提供负载阶跃中所需的电荷,或者在电机再生期间对外提供所产生的电荷,而又不会产生过多的电压瞬变。
采用大容量的电容器的也是一个裕量考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