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中如何才可以存浮点型的数据呢

楼主(2016-03-11):
计算过程中有一个浮点型的k值,需要保存在eeprom中,可是不知道如何写这个存储了,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网友A:
好像这么做,是不可以的吧?

网友B:
可以地址直接赋值,用指针传递数据,然后挨个从内存中写过去就好了。

网友C:
把浮点型变为整形,用的时候除以一个系数就好了。

网友D:
一直有个问题,写是肯定可以写进去,那么浮点型数值在内存中是如何分配空间的呢,怎么才能知道是小数部分还是整数部分呢?

网友E:
举个例子:234.0用float类型表示时使用4字节保存,在内存中用十六进制存储的内容是 0x436a0000。换成二进制表示为0  10000110   11010100000000000000000  剩下的,自己计算去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举个例子:234.0用float类型表示时使用4字节保存,在内存中用十六进制存储的内容是 0x436a0000。换成二进制 ...

不知道如何可以通过小数点区分呢,区分是小数部分还是整数部分

网友G:
union
{
folat f_num;
char h_num[4];
} NUM1;

网友G:
读写的时候,是h_num[0].h_num[1]h_num[2]h_num[3]
计算的时候 就是 f_num

网友H:
公用体听过么?

网友I:
共同体!
union!

网友J:
那共同体也可以存储负数吗?

或者任何数据吗?

网友K:
请问一下,有没有办法存储汉字呢?

或者如何才能存储英文单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