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kit3烧写3.3V单片机报错

楼主(2016-03-11):
我用的是PIC16F1824,电路板给单片机3.3V供电,但是我用kit3烧写的时候,在mplab中选择5V供电就能烧写,选择3.3V供电就不能烧写,求助

网友A:
配置位中使能低压编程!!之前我是5V供电,没有屏蔽LVP造成烧录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位中使能低压编程!!之前我是5V供电,没有屏蔽LVP造成烧录不正常。

谢谢,我刚才看了下确实,程序的LVP给OFF了,然后……谢谢哈

网友B:
这个配置位你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