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教PIC16F1824 SPI初始化

楼主(2016-03-11):
我打算用它和通信芯片进行硬件SPI通信,求教个硬件SPI单片机的程序,谢谢

网友A:
看芯片手册啊,PIC的芯片手册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芯片手册啊,PIC的芯片手册还是很不错的

我看了,1824的手册确实很好,但是没个示例我不大敢写……

网友B:
仔细看手册,也看看网上有很多例子,大胆写,只有多次的反复地调试,才能掌握开发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手册,也看看网上有很多例子,大胆写,只有多次的反复地调试,才能掌握开发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

好的,谢谢

网友C:
1824是不是跟1828一个系列的?我最近写的SPI主机的配置:
void SPI_INIT(void)
{
     SPI_SCK_OUT;
     SPI_SDO_OUT;
     SPI_SDI_IN;
     SPI_nSS_OUT;
     SSP1STAT=0X80;
     SSPCON=0X32;
     SPI_nSS=1;
}
其实这样的主要还是得多看手册,多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24是不是跟1828一个系列的?我最近写的SPI主机的配置:
void SPI_INIT(void)
{

SPI_SCK_OUT;
      SPI_SDO_OUT;
      SPI_SDI_IN;
      SPI_nSS_OUT;
这是啥?方向寄存器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SPI_SCK_OUT;
      SPI_SDO_OUT;
      SPI_SDI_IN;

不是,是SPI的引脚初始化~